一个SN74HC138N的译码器,就是不输出低电平,弄了一天了,大家救救我,谢谢!

楼主(2018-10-17):
用面包板搭建的,本来要用138译码器来控制数码管,但是控制不了,于是我怀疑我接线接错了,然后我直接让这个译码器控制一颗发光二极管,还是不亮!我是这样操作的,第一,给译码器正级和负级供电,正5v,用万用表检查ok,第二,按照工作的原理,把E1和E2口接地,把E3口接电源正5v,A1-A2-A3口分别接到单片机P2^2口,P2^3口,P2^3口,然后,我写程序控制这三个IO口,让他们三个口输出低电平,然后,A0-A1-A2口接到低电平:000后,按理来说,译码器的Y0口就要输出低电平了,我在Y0口接入一颗发光二极管,此时,发光二极管的低电平解决了,然后,我需要给这颗发光二极管一个高电平,他就会亮了,于是,我直接写程序控制P0口,让他输出一个高电平,P0^0口我还加了10k的上拉电阻,让P0^0口直接给发光二极管供应高电平,然而,什么都弄好了,发光二极管就是不亮,经检测,二极管没问题,P0口的高电平输出也是好的,P2^2口,P2^3口,P2^3口,他们提供的低电平也是没问题的,可为什么,这个译码器的Y0口就是不输出低电平呢?译码器元件换了几颗都不行,插入的方向也是好的,正插反插也试过,我就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译码器就是不工作,电阻,是不是哪里还缺少什么电阻之类的,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工作电压不对?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救救小弟,研究一天了,我就是想把它感动,谢谢大家,

网友A:
E1=0,E2=0,E3=1,使能端接对了没有?另外,你的面包板接触好否?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连接没错,先不接LED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74HC138的Y0端,在程序的控制下应能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单步调试),再将发光二极管电路接入,发光二极管负极接Y0,正极接100~200欧姆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到VCC(3.3——5V),应该就可控制亮或灭。

网友C:
连接很乱看不清。你把你的电路图发出来,我们对着电路图分析。

网友D:
138真值表里面不是有状态说明,想要哪个是低,输入它相应的三个状态,特别是刚开始不会算就按照表里的往上填就行了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74HC138的Y0端会不会有低电平,如果有,就直接300欧姆到600欧姆电阻接VCC 电源5v就行了,没必要再接单片机,上拉电阻.单片机端口需要上拉电阻的端口带负载的能力很弱,而且两个芯片之间就更不行了

网友F:
三个输入使能口的关系要整清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连接没错,先不接LED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74HC138的Y0端,在程序的控制下应能输出高电平和 ...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导,受你们的启示,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P2口连接了几个发光二极管,当P2口跟译码器输出000码时,由于是低电平,把旁边的p2口的发光二极管点亮了,从而导致了供给译码器的电平不足,而导致38译码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