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方波霍尔按键调速控制无刷电机源码与原理图

楼主(2018-10-17):
STM32无刷电机源码几资料 STM32方波霍尔按键调速电路原理图如下: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ain.h"
#include "CAN\can.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volatile struct {
                unsigned Key           :                1;
                unsigned CalSpeed :         1;
                unsigned Sec      :                1;
                unsigned Fault           :                1;
                }Flags;

unsigned int DesiredSpeed=500;//目标速度
unsigned int ActualSpeed;//实际速度
unsigned int pwm=500;//pwm值
unsigned int T3Count;
unsigned int ActualSpeed5[3];
vu16 ADC_DMABUF;
unsigned int AveActualSpeed;
unsigned char AveNum;
unsigned char j;

float kp=2,ki=1,kd=0.0;//pid参数
int ek=0,ek1=0,ek2=0;
float duk;
int du;
int ekSpeed=0;
u16 motor_statue=0;
u16  startcnt=0;
extern u16 My_PWM;//pwm值
extern u16 Hall,time; //霍尔 ,计时时间
extern bool Direction; //电机旋转方向
extern u32 timer3value,timer3avg;
extern void TIM1_Configuration1(void);
int state,state1,state2,state3,counter1,counter2,counter3,speed_1,aim_speed,check_run,set_speed;
short ADC_ConvertedValue[5]={0,0,0,0,0};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lculateDC(int u,int y);
void TIM3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TIM2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TIM4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1(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1(void);
int pid(int nonce,int aim);
u8 key_c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t i;
         u8 keytemp=0;//按键临时值
        u8 flagccw=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系统时钟配置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中断配置
  DMA_Configuration1();//DMA
        ADC_Configuration1();//ADC配置

        TIM1_Configuration1();//TIM1配置
        TIM2_Configuration1(); //TIM2配置
        TIM4_Configuration1();//TIM4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GPIO配置
        SysTick_Configuration();//滴答时钟配置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使能配置

        aim_speed=1000; //pwm值
        set_speed=1000;//设置速度值
        timer3avg=0;
  Hall=5;
        while (1)
        {

   keytemp= key_con(); //按键读取
  if(keytemp==1) //启动
        {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startcnt=0;

        }
        if(keytemp==2)//停止
        {
                     TIM_Cmd(TIM1, 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
  if(keytemp==3) //速度加
        {
                if(time >100)
                {
                          if(set_speed <5000)
                                 set_speed+=10;
                                time =0;
                }

        }
else if(keytemp==4)//速度减
{
                 if(time >100)
                {
                          if(set_speed >200 )
                                 set_speed-=10;
                                time =0;
                }
}
if(keytemp==5) //换方向
{
                if(time >1800)
                {
                        time=0;
                        if(flagccw==0)
                {
                         Direction=1;

                }
                else
                {
                          Direction=0;

                }
                flagccw=~flagccw;
                }

}

  if(startcnt<36)  //换相6次后启动
        {
                My_PWM = aim_speed;
        if(time>2)
         {
                Hall_SW();
                 if(Hall==5) Hall=1;
                 else if(Hall==1) Hall=3;
                 else if (Hall==3) Hall=2;
                 else if (Hall==2) Hall=6;
                 else if (Hall==6) Hall=4;
                 else if (Hall==4) Hall=5;
                time=0;
                  startcnt++;
        }

        }
  else
        {
                startcnt=37;
                My_PWM = aim_speed;

        }

        }
}

int pid(int nonce,int aim)  //PID运算
{
        static int ek_2=0;
        static int ek_1=0;
        static int ek=0;

        int uk;

        ek=aim-nonce;  //aim  设置值 nonce 实际值

        uk=kp*(ek-ek_1)+ki*ek+kd*(ek-2*ek_1+ek_2);
        ek_2=ek_1;
        ek_1=ek;
        if(uk<100)  //限幅度
        {
                uk=100;
        }
        if(uk>3000)
        {
                 uk=3000;
        }

        return (uk);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Go to infinite loop
        while (1)
        {
        }
    }

}
/*******************************************************************************
* Function Name  : key_c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Motor operation mod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key_con(void)//读取按键参数
{
         static u8 key;
        key=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
         {
                 key=2;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3))
         {
                 key=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4))
         {
                 key=3;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5))
         {
                 key=4;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
                 key=5;

         }
         return key;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按键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7|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IO口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IO口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Hall接口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霍尔信号线中断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6);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7);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6|EXTI_Line7|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PA8,PA9,PA10 为上半桥臂*/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3,PB14,PB15 为下半桥臂*/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a SysTick Base time to 10 m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5,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900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time base 10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 Function Name  : Decrement_TimingDelay
* Description    :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TimingDelay
* Return         : None
*******************************************************************************/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LKZN_STM32方波霍尔按键调速
LKZN_STM32方波霍尔按键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