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 控制led案列源码

楼主(2018-10-18):
一个不错的usb hid 双向通信的例子 控制LED灯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t main(void)
{

                int stat=0;
    u8 buff[64];
    SysInit();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LED_Init();
    printf("USB Init\r\n");
//    SetEPRxValid(ENDP1);
//    SetEPTxValid(ENDP1);
    while(1)
    {

                           USB_SIL_Read(EP1_OUT, buff);
                          SetEPRxValid(ENDP1);

                          delay_ms(10000);
                                if(buff[0]==0xA0)
                                {
                                                if(buff[3]==0x0A)
                                                {
                                                                if(buff[2]==0x01)
                                                                {
                                                stat=2;
                                                                }

                                                }

                                }

                                        if(buff[0]==0xA0)
                                {
                                                if(buff[3]==0x0A)
                                                {
                                                                if(buff[2]==0x00)
                                                                {
                                                stat=1;
                                                                }

                                                }

                                }

                        if(stat==1)
                        {
                                LED0=0;
                                delay_ms(1000);
                                LED0=1;
                                delay_ms(1000);
                        }

                        if(stat==2)
                        {
                                LED1=0;
                                delay_ms(1000);
                                LED1=1;
                                delay_ms(1000);
                        }

                                if(stat==0)
                        {
                                LED1=0;
                                LED0=0;
                                delay_ms(500);
                                LED1=1;
                                LED0=1;
                                delay_ms(500);
                        }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 64);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8-12-29):
研究一下。

网友B(2019-05-22):
请问一下这个通讯是什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通讯是什么操作的?

可以先了解下usb通信方式先,在对照上面配置描述符等usb配置

网友C(2020-05-06):
研究一下

网友D(2020-11-23):
正好研究一下

网友E(2021-03-30):
你好,这个USB的端口没有定义吗,我没有搜到关于USB初始化的引脚

网友F:
这个F103C8T6能用吗

网友G:
研究一下。   谢谢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H(2024-04-02):
103的怎么会有HOST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F103C8T6能用吗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