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发送命令控制单片机发送特定数量的脉冲,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8-10-18):
比如上位机发送2A 2A F4 04 00 00 00 F8,则使单片机发送4个脉冲(命令第4个字节表示脉冲数),问题在与我用proteus仿真,发送这个命令后单片机一直发送脉冲,没有按照我们的命令只发送4个脉冲,这怎么办,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int setpulse=1;

uint judge[8];
uchar  cnt=0;
uint pulse;
uint point;
uchar mot_ZT;
uchar  move_ok;
uint dcf_XY;
uint dcf_PY;
uint dcf_QX;
uint djuchar re_flag;
/**效验和参数设定**/
uchar sum;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Mot_Dir=P2^7;        //步进电机方向
sbit Mot_En=P2^6;        //步进电机使能
sbit Mot_Pulse=P2^5;        //步进电机脉冲
sbit sw=P0^3;                //限位开关
sbit Valve_XY=P2^0;   //吸样阀
sbit Valve_PY=P2^1;          //排样阀
sbit Valve_QX=P2^2;          //清洗阀

/**定时器0的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01;

  EA=1;
  ET0=1;
  TR0=1;
//  PS=1;          //串口的优先级
  PT0=1;  // 定时器T0的优先级
}

/**延时**/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延迟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TMOD |=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ET0=0;
//  PS=1;
}
/**效验和**/
void check(void)
{
   uchar tmp;
   uint cs=0;
  for(tmp=2;tmp<7;tmp++)
    {
           cs+=judge[tmp];
        }
        tmp=cs>>8;
        sum=cs&0x00ff;
        if(sum==0xff)
        {
          sum=0;
        }
        sum+=tmp;
        if(sum==0xff)
        {
          sum=0;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uchar i;
  if(RI)
  {
    RI=0;         //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judge[cnt]=Temp;
        if(judge[0]==0x2A)
         {
            cnt++;
                if(cnt>=8)
                {
                   check();
                   if(judge[7]==sum)
                     {
                           re_flag=1;
                         }
                        else
                        {
                           for(i=0;i<8;i++)
                           {
                              judge[i]=0x00;//缓存数组清零
                           }
                        }
                   cnt=0;
                }
         }

    SBUF=Temp;//把接受的值再返还给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
    TI=0;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void) interrupt 1
{
  sw=1;         //为了测试程序先定义一个sw的状态
  TH0=(65536-2000)/256;         //定时2ms
  TL0=(65536-2000)%256;
  switch(mot_ZT)
  {
    case 0://复位
        if(sw==1)//触点开关 开
         {
       Mot_Dir=0;
           Mot_Pulse=0;
           Mot_En=1;
         }
         else
         {
           Mot_Dir=0;
           Mot_Pulse=~Mot_Pulse;
           Mot_En=1;
         }
         if(sw==1)
         {
           move_ok=1;
           mot_ZT=3;

         }
         break;
case 1: //探针上移
          if(sw==1||pulse==0)
         {
           Mot_Dir=0;
           Mot_Pulse=0;
           Mot_En=1;
         }
         else
         {
           Mot_Dir=0;
           Mot_Pulse=~Mot_Pulse;
           Mot_En=1;
           pulse--;
         }
         if(pulse==0)
         {
           move_ok=1;
           mot_ZT=3;

         }
         break;
case 2://探针下移
    if(pulse==0)
        {
          Mot_Dir=1;
          Mot_En=1;
          Mot_Pulse=0;
        }
        else
        {
          Mot_Dir=1;
          Mot_Pulse=~Mot_Pulse;
          Mot_En=1;
          pulse--;
        }
            if(pulse==0)
           {
             move_ok=1;
                    mot_ZT=3;
           }
           break;
  case 3:  //电机不动
       Mot_Dir=1;
           Mot_Pulse=0;
           Mot_En=1;

           break;
default:
       Mot_Dir=1;
           Mot_Pulse=0;
           Mot_En=1;
             break;

  }
}

//**探针位置函数**//
void Motor(void)
{
  Init_Timer0();
  EA=1;

  if(judge[2]==0xF3)  //探针置位
  {
    mot_ZT=0;   //状态标志为0,1,2        ,3
  }
  else if(judge[2]==0xF4)//探针上移
  {
    mot_ZT=1;
        point=judge[3];
        pulse=point*setpulse;

  }
  else if(judge[2]==0xF5)//探针下移
  {
     mot_ZT=2;
         pulse=judge[3];
         pulse=point*setpulse;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ES=1;
  while(1)
  {
    if(re_flag==1)
        {
      if(judge[0]==0x2A&&judge[1]==0x2A)
          {
            if(judge[2]==0xF3||judge[2]==0xF4||judge[2]==0xF5)
                  {
                     Motor();

                  }
                else if(judge[2]==0xF2)
                  {
                    beng();  //泵中的1为关,0为开
                  }

          }
         }

  }

}

网友A:
re_flag变量使用过就要清0,否则永久执行后续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_flag变量使用过就要清0,否则永久执行后续命令。

谢谢,确实是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