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应用的十条原则(共12页pdf下载)

楼主:
双向可控硅应用的十条原则,供同伴们学习。

这篇技术文献的目标是提供有趣的、描述性的、实际的介绍,帮助读者在功率控制方面成功应用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提出指导工作的十条黄金规则。
闸流管
闸流管是一种可控制的整流管,由门极向阴极送出微小信号电流即可触发单向电流自阳极流向阴极。

导通
让门极相对阴极成正极性,使产生门极电流,闸流管立即导通。当门极电压达到阀值电压 VGT,并导致门极电流达到阀值 IGT,经过很短时间 tgt(称作门极控制导通时间)负载电流从正极流向阴极。假如门极电流由很窄的脉冲构成,比方说 1μs,它的峰值应增大,以保证触发。
当负载电流达到闸流管的闩锁电流值 IL 时,即使断开门极电流,负载电流将维持不变。只要有足够的电流继续流动,闸流管将继续在没有门极电流的条件下导通。这种状态称作闩锁状态。

注意,VGT,IGT 和 IL 参数的值都是 25℃下的数据。在低温下这些值将增大,所以驱动电路必须提供足够的电压、电流振幅和持续时间,按可能遇到的、最低的运行温度考虑。

灵敏的门极控制闸流管,如 BT150,容易在高温下因阳极至阴极的漏电而导通。假如结温 Tj 高于 Tjmax ,将达到一种状态,此时漏电流足以触发灵敏的闸流管门极。闸流管将丧失维持截止状态的能力,没有门极电流触发已处于导通。
要避免这种自发导通,可采用下列解决办法中的一种或几种:
1. 确保温度不超过 Tjmax。
2.  采用门极灵敏度较低的闸流管,如 BT151,或在门极和阴极间串入 1kΩ或阻值更小的电阻,降低已有闸流管的灵敏度。
3.  若由于电路要求,不能选用低灵敏度的闸流管,可在截止周期采用较小的门极反向偏流。这措施能增大 IL。应用负门极电流时,特别要注意降低门极的功率耗散。
截止(换向)
要断开闸流管的电流,需把负载电流降到维持电流IH 之下,并历经必要时间,让所有的载流子撤出结。在直流电路中可用“强迫换向”,而在交流电路中则在导通半周终点实现。(负载电路使负载电流降到零,导致闸流管断开,称作强迫换向。)然后,闸流管将回复至完全截止的状态。

假如负载电流不能维持在 IH 之下足够长的时间,在阳极和阴极之间电压再度上升之前,闸流管不能回复至完全截止的状态。它可能在没有外部门极电流作用的情况下,回到导通状态。
注意,IH 亦在室温下定义,和 IL 一样,温度高时其值减小。所以,为保证成功的切换,电路应充许有足够时间,让负载电流降到 IH 之下,并考虑可能遇到的最高运行温度。
规则 2.要断开(切换)闸流管(或双向可控硅),负载电流必须<IH, 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使能回复至截止状态。在可能的最高运行温度下必须满足上述条件。

双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可看作为“双向闸流管”,因为它能双向导通。对标准的双向可控硅,电流能沿任一方向在主端子 MT1和 MT2间流动,用 MT1和门极端子间的微小信号电流触发。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