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只能用STM32CubeMX这个软件编写吗?不能用Keil uVision5?

楼主(2018-10-18):
STM32只能用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编写吗?
不能直接用Keil uVision5吗

网友A:
都可以用 看自己习惯哪个巴尔

网友B:
CubeMX是图形化编程,生成的代码还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Keil里面慢慢改,那个只能做驱动比较方便

网友C:
可以直接用

网友D:
两个都可以看你个人习惯

网友E:
我入门都是用keil5的

网友F:
可以得  我一直都用得MDK Keil

网友G:
都可以用的, 看自己习惯吧

网友H:
都可以,一个是看个人习惯,一个是看公司整体使用的软件

网友I:
听说会有BUG,还得自己排查

网友J:
当然可以用Keil uVision5!!!!!不过
要在原来51的基础上,再安装一个东西才行——Keil MDK

网友K:
cubemx只是帮你生成框架和初始化代码。别写程序还是要用keil iar等软件。

网友L:
可以! 一直在用MDK5

网友M:
可以用的

网友N:
可以的啊,感觉KEIL5挺好用的

网友O:
当然不是

网友P:
我用的是kile uVision 5.14,用习惯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