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建模美国赛文档常用句式总结

楼主(2018-10-18):
数学建模美国赛论文常用句式总结,总结了数学建模美国赛论文常用句式~

The expression of ... can be expanded as: ...
...的表达式可扩展为...
A is exponentially smaller than B,so it can be neglected.
A对B来说呈指数级减小,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Equation (1) is reduced to:
方程(1)化简为:
Substitute the values into equation (3), we get ...
把这些值代入方程3,我们得到...
According to our first assumption on Page 1,
根据我们第一页的第一个假设,
Thus we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
From the model of ... ,we find that theoretically, it is almost true that ...
由...模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 是真实可信的。
Tha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 in many application areas.
这是...在很多领域应用的理论基础。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applications, we introduce two measures:
为了定量的分析这两种应用的不同要求,我们介绍来两个量度标准。
We give the criterion that ...
我们给出了...的判别标准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根据...的标准
So its expression can be derived from equation (3) with small change.
所以它的表达式可以由方程3做微小改动而推出。
Suppose that ...refers to ...
假设...指的是...
We can get the distribution of...
我们可以得到...的分布
along x and y axes
沿着x和y轴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is model, please see Appendix A. 参见附录A
(detailed in Appendix I)
(详见附录一)
... is fitted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with the mean at 0 and variance of σ=1.342.
...符合均值为0,方差为1.342的正态分布。
conform to符合
Fig.4 shows ...
图4表明...
Thus, if ... is given, ...is determined.
因此,如果给定...,...就也确定了。
For a given r, we can calculate ...
对于给定的r, 我们可以算出...
The two distributions are independent.
这两个分布是相互独立的。
By calculation we obtain...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
So it is expressed as below:
所以它可以表示为:
... is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
... 最终由...决定
We fix A and examine the change of B with respect to C.
我们固定A然后观测B随C的变化。
the logarithm values of ...
...的对数值
That explains why the value of A decreases as B increases.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A的值随B的增加而减少。
If r increases, p(r) increases accordingly.
如果r增长,p(r)也相应地增长。
due to
由于
A is the length of ... in unit of ...
A是...的长度,以...为单位。
We can see a "valley" between two curved faces which denoted the points where A=B.
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曲面之间有一个低谷,表示A=B的那些点。
A and B always change in opposite direction.
A和B总是呈相反变化。
So when seeking the minimum of..., 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balance A and B.
所以当寻求...的最小值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平衡A和B。
So we set the optimal function as:
所以我们列出最优方程如下:
However, putting equal weight on A and B is not always desirable.
然而,给A和B相同的权数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
In some situations, we must favor one over the other.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偏重一方。
input the initialization
输入初值
The program solves the optimal function and output a,b,c and d.
程序求最优解,并输出a,b,c和d的值.
In consideration of
考虑到...
We apply this strategy to four typical situations and list the results here.
我们将这种方案应用于四种典型情况,并列出结果如下。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发生的概率
Theoretically, recognization can always be successful.
理论上说,识别应该总是成功的。
the expectation value of ...
...的期望值
We let a=b
我们令a=b
numerical results 数值解
We write a program (Appendix II) in VC ++ to obtain the result.
我们用vc++写了一个程序来求解。
As shown in Tab. 4,
如表4所示,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at (+句子) ,which means (或者用that is ), (+句子)
以上结果说明...,也就是说...
So we arrive at (或者用come to)the conclusion that (+句子)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
Moreover, from the aspect of ...,
而且,从...方面来看,
On the contrary ,
正相反,
sensitivity analsis
灵敏性分析
robustness
稳健性
alter m by 5%
将m改变5%
They are very close.
这两个值非常接近。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henomenon shown in the Fig.4.
这和图4所示是一致的。
inversely related
负相关
in terms of ...
根据...;在...方面
equality等式
We can rewrite the first inequality as follows:
我们可以改写第一个不等式如下:
We develop a model to design....
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来设计...
The model is based on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这个模型的建立基于能量守恒
We further classify ... into three components: ...
我们进一步将...分成三部分:...
To validate our model
为了验证我们的模型
Due to the lack of accurate data for ...
由于缺少...方面的准确数据
Our primary aim is to ...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
...and ... are regarded as one system.
...和...被看成是一个系统。
notation符号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
并行遗传算法Paralleling Genetic Algorithm,PGA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s
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种群population
个体individual
基因库gene pool
编码coding
解码decoding
量纲dimensions
随机过程random processes
flow chart 流程图
constraint condition 约束条件
maximize customer enjoyment最大化顾客的愉悦
Having ensured this, we should minimize ...  在确保这个之后,我们要将...最小化
be far from optimal in practice在实践中远不是最优
implement 贯彻实行
The underlying idea is fairly simple.下面的想法很简单。
the appeal of these systems to amusement parks is two-fold: 这些系统对游乐园的吸引力有两个方面:
address these issues 致力于这些问题
Hence, ... has come into question. 因此,...开始成为问题。
Apart from consideration of ... , from the ...'s point of view, ....
除去考虑...,从...的角度考虑,...
integrate 积分
Markov chain model 马尔科夫链模型
We validated our model using tests for rigor in both robustness and sensitivity.
通过对稳健性和灵敏性的测试,我们验证了我们模型。
We find that in robustness test cases that our model makes predictions that correlate well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型预测值能够很好的与经验值相适应。
improve efficiency by 36% on average 效率平均提高了36%
contend with 对付     disposal处置n.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greater customer satisfaction 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顾客满意度
specify the boarding and deplaning sequence 详细列单说明登机下机次序
call for 要求
degrade customers' perception of quality降低顾客对质量的认可度
significant stochastic variability 显著的随机可变性
be proportional to 和什么成比例
theorem定理,法则
corollary 推论
proposition命题
it is necessary to notice that 注意...是十分必要的
stochastic approach 随机方法
numerical solution 数值解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微分方程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偏微分方程
numerically integrate them 将其数值积分
generate random number sets生成随机数序列
formulate 用公式表示/display显示 / show显示 / describe描述 /phrase 用短语表达
plot out data 将数据以图输出
customize them to your particular problem 使其服务于你的特殊的问题
periodically 周期性地, 定时性地
the primary objective 主要目标
as a secondary objective 作为第二目标
be rated by 由什么定价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这个已被理解为....
Note that 注意
the diagonal length of the face 表面的对角线的长度
b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约等于
sth. of dimension a*b*c /sth. in dimensions a*b*c     ...的尺寸是a*b*c
4 meters high, 4 meters wide, 4 meters long
in the z-direction 在z轴方向
Eq.1方程1
187 Joules 187焦耳
correspond to 相应
price per box 每个箱子的价格
where a is ...其中(往往用在公式后用于说明符号的含义)a是...
thus 因此 (常用于公式后的进一步推导)
safely withstand 在安全的情况下经受住
r is given by +公式    r由...公式给出
let r be ...令r等于....
as a function of time 作为时间的函数
Therefore we arrive at: ...  因此我们得到
d bounded by 234   d限制在234
Given ...  给定 ...
require at least 需要至少
come to rest 变为静止
Conversely, if we instead have an idea of ... 相反如果我们认为
We can easily compute that 我们很容易计算得到
the calculation for ...      ...的计算
dissipate the energy 消耗能量
, i.e. @#$%^&  也就是@#$%^&
the kinetic energy 动能
the change in energy 能量变化量
regardless of 不考虑
We calculate sth. by solving the folllowing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计算sth.通过下列微分方程
first order equations 一阶微分方程
It would be unwise to ignore aie resistance 忽略空气阻力是不明智的
incorporate ... into ...  将什么合并入什么
Ideally r should be zero, but small variations may occur. 理想情况...,但会小的偏差发生
uncertain initial condition 不确定的初始条件
We assume the following uncertainties 我们假设如下不确定性
These are shown in Fig. 5.  这些在图5中显示
A illustration of this effect is shown in Fig. 6.
far too complex to medel accurately 太复杂以致不能精确模拟
make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to approximate and simplify the problem
做以下假设,来近似简化问题
two dimensional space二维空间
We restrict our attention to 我们集中精力在
There is no reason for ...  什么是没有理由的
Making this simplification does affect the possibility of 做这个简化,确实影响到什么的概率
However, we will later show that these effects are negligible in most cases.
然而,稍后我们将证明这个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忽略的
ignore further interaction with ...    忽略和谁的进一步交互作用
The velocity magnitude is reduced but the direction is unchanged.
速度的大小减小了 但方向未改变
a uniform level 相同的水平
... is represented by ... 什么有什么来代表 代替
We modify ... according to ... 我们根据什么调整什么
sth.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see Eq. 2)    ...在下部分被描述的(参见方程2)
We use this process 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s of friction. 我们用这个过程来计算解释摩擦的作用
horizontal 水平        vertical 竖直
The vertical compoment of the velocity is set to zero. 速度的竖直分量被置为0
rectangle 长方形、矩形 triangle 三角形
slow his descent 降低他的降落速度
This is a good approximation in the average of a large number of collisions.
这是一个很好的近似,在大量撞击的平均水平
We are taking the maximum here to avoid ... 这里我们取最大值,以避免...
To show that sth. are negligible, we vary ...  为了证明什么是可忽略的,我们改变...
step size  步长
no distinguishable change 没有显著改变
This verifies that sth. is highly insensitive to...    这证实了sth. 对...高度不敏感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守恒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动量守恒
the change in his velocity 速度的变化量
We use this equation to calculate ...
stability and sensitivity analsis
as a function of time
the discrete way
Hypothesis  假设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ype (1) is optimal.
figure out  计算出
be shown in detail in Fig. 2
final recommendation
rumor 瘤  humor幽默  rumor流言谣言
result in 导致   result from 产生
cause a minimal effect on 引起最小限度的影响
10 seconds up to a couple hour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be fairly independent of ... 与什么无关
two complementary measures 两个补充方法
We tab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我们将   列成表格
be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velocity  和速度的平方成比例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lead us to formulate ...
This is precisely the effect that we wish to capture.
modified poisson process  改良的泊松过程
test and demonstrate our algorithm 测试和证明我们的算法
The defination of "simple" is up to you.
be implemented in 在某处实施
It also shows that Duke is not alone in this trend. 这也显示了不仅杜克大学符合这种趋势
It is apparently  that... 很显然
generality 一般性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we determined a possible coefficient of 0.2.
figure out / calculate /compute  计算    formulate用公式表明
in terms of根据, 按照, 用...的话, 在...方面
For this reason, class size i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odel.
be reflected in ... 反映在某方面
tend toward 趋向
the most extreme case
as long as 只要
index 指数指标
, there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time taken to select a treatment plan 因此
three dimensional image 三维图像
fitting data 拟合数据
the bottom two curves 下部的两条曲线
We agree very well with
1 cubic millimeter 一立方毫米
This algorithm makes use of ... to ... 利用
be similar to 相似
The end result is that...
with regard to /with respect to 关于
in the range of 7.1 to 7.5

自己总结:
centre  of gravity 重心
centre of mass 质心
check digit 校验位
delivery cost,petrol 油料运输费用
minimum  cost solution 最底费用解
optimum solution 最优解
non-conforming samples  不合格抽样
potential energy 势能
weighting factors 加权因子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微分方程
mathematical induction 数学归纳法
exponential model 幂函数模型
equilibrium point 平衡点
We can verify that p = 5,000 is an equilibrium point numerically by computing ********;
D(p) = c*5000 - 500 p  ,where p denotes price and c is  constant 其中 p是指价格
p1 = 20 ppm. The abbreviation ppm stands for parts per million.宿写的ppm代表 ...
the amount **** depends more directly on ***** than on ******
The derivative of the curve y = x + 2 is dy/dx  如何引出导数
......the dominant controllable factor affecting.....  ...是影响。。。主要因素
where ρ is the density of 。。。。。。 密度是

数学专业英语词汇英汉对照
Tag: 数学    专业    英语    词汇    英汉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词汇英汉对照表
A
absolute value 绝对值
accept 接受
acceptable region 接受域
additivity 可加性
adjusted 调整的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对立假设
analysis 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协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分析
arithmetic mean 算术平均值
association 相关性
assumption 假设
assumption checking 假设检验
availability 有效度
average 均值
B
balanced 平衡的
band 带宽
bar chart 条形图
beta-distribution 贝塔分布
between groups 组间的
bias 偏倚
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项分布
binomial test 二项检验
C
calculate 计算
case 个案
category 类别
center of gravity 重心
central tendency 中心趋势
chi-square distribution 卡方分布
chi-square test 卡方检验
classify 分类
c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
coefficient 系数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
collinearity 共线性
column 列
compare 比较
comparison 对照
components 构成,分量
compound 复合的
confidence interval 置信区间
consistency 一致性
constant 常数
continuous variable 连续变量
control charts 控制图
correlation 相关
covariance 协方差
covariance matrix 协方差矩阵
critical point 临界点
critical value 临界值
crosstab 列联表
cubic 三次的,立方的
cubic term 三次项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累加分布函数
curve estimation 曲线估计
D
data 数据
default 默认的
definition 定义
deleted residual 剔除残差
density function 密度函数
dependent variable 因变量
description 描述
design of experiment 试验设计
deviations 差异
df.(degree of freedom) 自由度
diagnostic 诊断
dimension 维
discrete variable 离散变量
discriminant function 判别函数
discriminatory analysis 判别分析
distance 距离
distribution 分布
D-optimal design D-优化设计
E
eaqual 相等
effects of interaction 交互效应
efficiency 有效性
eigenvalue 特征值
equal size 等含量
equation 方程
error 误差
estimate 估计
estimation of parameters 参数估计
estimations 估计量
evaluate 衡量
exact value 精确值
expectation 期望
expected value 期望值
exponential 指数的
exponential distributon 指数分布
extreme value 极值
F
factor 因素,因子
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
factor score 因子得分
factorial designs 析因设计
factorial experiment 析因试验
fit 拟合
fitted line 拟合线
fitted value 拟合值
fixed model 固定模型
fixed variable 固定变量
fractional factorial design 部分析因设计
frequency 频数
F-test F检验
full factorial design 完全析因设计
function 函数
G
gamma distribution 伽玛分布
geometric mean 几何均值
group 组
H
harmomic mean 调和均值
heterogeneity 不齐性
histogram 直方图
homogeneity 齐性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方差齐性
hypothesis 假设
hypothesis test 假设检验
I
independence 独立
in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independent-samples 独立样本
index 指数
index of correlation 相关指数
interaction 交互作用
interclass correlation 组内相关
interval estimate 区间估计
intraclass correlation 组间相关
inverse 倒数的
iterate 迭代
K
kernal 核
Kolmogorov-Smirnov test
柯尔莫哥洛夫-斯米诺夫检验
kurtosis 峰度
L
large sample problem 大样本问题
layer 层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 最小显著差数
least-square estimation 最小二乘估计
least-square method 最小二乘法
level 水平
level of significance 显著性水平
leverage value 中心化杠杆值
life 寿命
life test 寿命试验
likelihood function 似然函数
likelihood ratio test 似然比检验
linear 线性的
linear estimator 线性估计
linear model 线性模型
linear regression 线性回归
linear relation 线性关系
linear term 线性项
logarithmic 对数的
logarithms 对数
logistic 逻辑的
lost function 损失函数
M
main effect 主效应
matrix 矩阵
maximum 最大值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极大似然估计
mean squared deviation(MSD) 均方差
mean sum of square 均方和
measure 衡量
media 中位数
M-estimator M估计
minimum 最小值
missing values 缺失值
mixed model 混合模型
mode 众数
model 模型
Monte Carle method 蒙特卡罗法
moving average 移动平均值
multicollinearity 多元共线性
multiple comparison 多重比较
multiple correlation 多重相关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复相关系数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多元相关系数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多元回归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多元回归方程
multiple response 多响应
multivariate analysis 多元分析
N
negative relationship 负相关
nonadditively 不可加性
nonlinear 非线性
nonlinear regression 非线性回归
noparametric tests 非参数检验
normal distribution 正态分布
null hypothesis 零假设
number of cases 个案数
O
one-sample 单样本
one-tailed test 单侧检验
one-way ANOVA 单向方差分析
one-way classification 单向分类
optimal 优化的
optimum allocation 最优配制
order 排序
order statistics 次序统计量
origin 原点
orthogonal 正交的
outliers 异常值
P
paired observations 成对观测数据
paired-sample 成对样本
parameter 参数
parameter estimation 参数估计
partial correlation 偏相关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偏相关系数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偏回归系数
percent 百分数
percentiles 百分位数
pie chart 饼图
point estimate 点估计
poisson distribution 泊松分布
polynomial curve 多项式曲线
polynomial regression 多项式回归
polynomials 多项式
positive relationship 正相关
power 幂
P-P plot P-P概率图
predict 预测
predicted value 预测值
prediction intervals 预测区间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
proability 概率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概率密度函数
probit analysis 概率分析
proportion 比例
Q
qadratic 二次的
Q-Q plot Q-Q概率图
quadratic term 二次项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quantitative 数量的,度量的
quartiles 四分位数
R
random 随机的
random number 随机数
random number 随机数
random sampling 随机取样
random seed 随机数种子
random variable 随机变量
randomization 随机化
range 极差
rank 秩
rank correlation 秩相关
rank statistic 秩统计量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line 回归线
reject 拒绝
rejection region 拒绝域
relationship 关系
reliability 可靠性
repeated 重复的
report 报告,报表
residual 残差
residual sum of squares 剩余平方和
response 响应
risk function 风险函数
robustness 稳健性
root mean square 标准差
row 行
run 游程
run test 游程检验
S
sample 样本
sample size 样本容量
sample space 样本空间
sampling 取样
sampling inspection 抽样检验
scatter chart 散点图
S-curve S形曲线
separately 单独地
sets 集合
sign test 符号检验
significanc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level 显著性水平
significance testing 显著性检验
significant 显著的,有效的
significant digits 有效数字
skewed distribution 偏态分布
skewness 偏度
small sample problem 小样本问题
smooth 平滑
sort 排序
soruces of variation 方差来源
space 空间
spread 扩展
square 平方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离差
standard error of mean 均值的标准误差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
standardize 标准化
statistic 统计量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统计质量控制
std. residual 标准残差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逐步回归
stimulus 刺激
strong assumption 强假设
stud. deleted residual 学生化剔除残差
stud. residual 学生化残差
subsamples 次级样本
sufficient statistic 充分统计量
sum 和
sum of squares 平方和
summary 概括,综述
T
table 表
t-distribution t分布
test 检验
test criterion 检验判据
test for linearity 线性检验
test of goodness of fit 拟合优度检验
test of homogeneity 齐性检验
test of independence 独立性检验
test rules 检验法则
test statistics 检验统计量
testing function 检验函数
time series 时间序列
tolerance limits 容许限
total 总共,和
transformation 转换
treatment 处理
trimmed mean 截尾均值
true value 真值
t-test t检验
two-tailed test 双侧检验
U
unbalanced 不平衡的
unbiased estimation 无偏估计
unbiasedness 无偏性
uniform distribution 均匀分布
V
value of estimator 估计值
variable 变量
variance 方差
variance components 方差分量
variance ratio 方差比
various 不同的
vector 向量
W
weight 加权,权重
weighted average 加权平均值
within groups 组内的
Z
Z score Z分数
2. 最优化方法词汇英汉对照表
A
active constraint 活动约束
active set method 活动集法
analytic gradient 解析梯度
approximate 近似
arbitrary 强制性的
argument 变量
attainment factor 达到因子
B
bandwidth 带宽
be equivalent to 等价于
best-fit 最佳拟合
bound 边界
C
coefficient 系数
complex-value 复数值
component 分量
constant 常数
constrained 有约束的
constraint 约束
constraint function 约束函数
continuous 连续的
converge 收敛
cubic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method
三次多项式插值法
curve-fitting 曲线拟合
D
data-fitting 数据拟合
default 默认的,默认的
define 定义
diagonal 对角的
direct search method 直接搜索法
direction of search 搜索方向
discontinuous 不连续
E
eigenvalue 特征值
empty matrix 空矩阵
equality 等式
exceeded 溢出的
F
feasible 可行的
feasible solution 可行解
finite-difference 有限差分
first-order 一阶
G
Gauss-Newton method 高斯-牛顿法
goal attainment problem 目标达到问题
gradient 梯度
gradient method 梯度法
H
handle 句柄
Hessian matrix 海色矩阵
I
independent variables 独立变量
inequality 不等式
infeasibility 不可行性
infeasible 不可行的
initial feasible solution 初始可行解
initialize 初始化
inverse 逆
invoke 激活
iteration 迭代
iteration 迭代
J
Jacobian 雅可比矩阵
L
Lagrange multiplier 拉格朗日乘子
large-scale 大型的
least square 最小二乘
least squares sense 最小二乘意义上的
Levenberg-Marquardt method
列文伯格-马夸尔特法
line search 一维搜索
linear 线性的
linear equality constraints 线性等式约束
linear programming problem 线性规划问题
local solution 局部解
M
medium-scale 中型的
minimize 最小化
mixed quadratic and cubic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and extrapolation method
混合二次、三次多项式内插、外插法
multiobjective 多目标的
N
nonlinear 非线性的
norm 范数
O
objective function 目标函数
observed data 测量数据
optimization routine 优化过程
optimize 优化
optimizer 求解器
over-determined system 超定系统
P
parameter 参数
partial derivatives 偏导数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method
多项式插值法
Q
quadratic 二次的
quadratic interpolation method 二次内插法
quadratic programming 二次规划
R
real-value 实数值
residuals 残差
robust 稳健的
robustness 稳健性,鲁棒性
S
scalar 标量
semi-infinitely problem 半无限问题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method
序列二次规划法
simplex search method 单纯形法
solution 解
sparse matrix 稀疏矩阵
sparsity pattern 稀疏模式
sparsity structure 稀疏结构
starting point 初始点
step length 步长
subspace trust region method 子空间置信域法
sum-of-squares 平方和
symmetric matrix 对称矩阵
T
termination message 终止信息
termination tolerance 终止容限
the exit condition 退出条件
the method of steepest descent 最速下降法
transpose 转置
U
unconstrained 无约束的
under-determined system 负定系统
V
variable 变量
vector 矢量
W
weighting matrix 加权矩阵
3 样条词汇英汉对照表
A
approximation 逼近
array 数组
a spline in b-form/b-spline b样条
a spline of polynomial piece /ppform spline
分段多项式样条
B
bivariate spline function 二元样条函数
break/breaks 断点
C
coefficient/coefficients 系数
cubic interpolation 三次插值/三次内插
cubic polynomial 三次多项式
cubic smoothing spline 三次平滑样条
cubic spline 三次样条
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
三次样条插值/三次样条内插
curve 曲线
D
degree of freedom 自由度
dimension 维数
E
end conditions 约束条件
I
input argument 输入参数
interpolation 插值/内插
interval 取值区间
K
knot/knots 节点
L
least-squares approximation 最小二乘拟合
M
multiplicity 重次
multivariate function 多元函数
O
optional argument 可选参数
order 阶次
output argument 输出参数
P
point/points 数据点
R
rational spline 有理样条
rounding error 舍入误差(相对误差)
S
scalar 标量
sequence 数列(数组)
spline 样条
spline approximation 样条逼近/样条拟合
spline function 样条函数
spline curve 样条曲线
spline interpolation 样条插值/样条内插
spline surface 样条曲面
smoothing spline 平滑样条
T
tolerance 允许精度
U
univariate function 一元函数
V
vector 向量
W
weight/weights 权重
4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词汇英汉对照表
A
absolute error 绝对误差
absolute tolerance 绝对容限
adaptive mesh 适应性网格
B
boundary condition 边界条件
C
contour plot 等值线图
converge 收敛
coordinate 坐标系
D
decomposed 分解的
decomposed geometry matrix 分解几何矩阵
diagonal matrix 对角矩阵
Dirichlet boundary conditions
Dirichlet边界条件
E
eigenvalue 特征值
elliptic 椭圆形的
error estimate 误差估计
exact solution 精确解
G
generalized Neumann boundary condition
推广的Neumann边界条件
geometry 几何形状
geometry description matrix 几何描述矩阵
geometry matrix 几何矩阵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
图形用户界面
H
hyperbolic 双曲线的
I
initial mesh 初始网格
J
jiggle 微调
L
Lagrange multipliers 拉格朗日乘子
Laplace equation 拉普拉斯方程
linear interpolation 线性插值
loop 循环
M
machine precision 机器精度
mixed boundary condition 混合边界条件
N
Neuman boundary condition Neuman边界条件
node point 节点
nonlinear solver 非线性求解器
normal vector 法向量
P
Parabolic 抛物线型的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偏微分方程
plane strain 平面应变
plane stress 平面应力
Poisson's equation 泊松方程
polygon 多边形
positive definite 正定
Q
quality 质量
R
refined triangular mesh 加密的三角形网格
relative tolerance 相对容限
relative tolerance 相对容限
residual 残差
residual norm 残差范数
S
singular 奇异的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