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1602和点阵能一起用P0口吗?为什么我的1602没有显示?而且点阵只显示初始化

楼主(2018-10-18):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00]
#define PB XBYTE[0x2000]
#define PC XBYTE[0x4000]
#define COM XBYTE[0x6000]

void delay(uint i){ while(--i);}

uchar num1=0,num2=0;
sbit DQ=P2^3;
sbit jr=P2^4;
sbit row0=P3^0;sbit row1=P3^1;sbit col0=P3^2;
sbit col1=P3^3;sbit col2=P3^4;sbit col3=P3^5;

sbit RS=P2^0; //1=数据;0=命令
sbit RW=P2^1; //1=读;0=写
sbit E=P2^2;  //1=使能;0=禁止
#define Dat1602 P0 /** 数据端口 **/
sbit BF=Dat1602^7; /** 忙信号线 **/

uchar code zm[][8]={
0x1C,0x22,0x32,0x2A,0x26,0x22,0x1C,0x00, // -0-
0x08,0x0C,0x08,0x08,0x08,0x08,0x1C,0x00, // -1-
0x1C,0x22,0x20,0x18,0x04,0x02,0x3E,0x00, // -2-
0x3E,0x20,0x10,0x18,0x20,0x22,0x1C,0x00, // -3-
...
};

uchar key(void)
{
    uchar k=25,n;
    COM=0x8a;
        PC=0xfe;
        n=PC;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 0xe0:k=0;break;
                        case 0xd0:k=1;break;
                        case 0xb0:k=2;break;
                        case 0x70:k=3;break;
                }
                while(PC!=0xfe);
        }
        else k=25;
        return k;
}

//初始化DS18B20,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bit STA_1820(void){
    bit ack;
        DQ=1;delay(5);
        DQ=0;delay(80);           //拉低总线480~960μS
        DQ=1;delay(5);           //拉高等待15~60μS
    ack=DQ;delay(50);  //读应答位并延时480μS以上
    return ack;
}
//读DS18B20一字节,返回读到的数
char Read_1820(void){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DQ=0; dat>>=1;         //拉低,右移兼延时
                DQ=1; if(DQ)dat|=0x80; //拉高,读数据
                delay(7);                           //延时使总时间>60μS
        }
        return(dat);
}
//向DS18B20写一字节,参数为要写的数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0;                                  //拉低开始
                DQ=dat&0x01; delay(7);//送数并保持60μS以上
                DQ=1; dat>>=1;                  //拉高,右移准备下一位
        }
}
//启动温度转换
void startTemperature(){
    if(STA_1820())return;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44);
}
//读温度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CL,TCH;
    STA_1820();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be);
    TCL = Read_1820();
    TCH = Read_1820();
    return (TCH*0x100+TCL)*0.0625;

}

uchar buf[8];

void dis(){
        uchar i,n;
        uint row=0x01;
        for(i=0;i<16;i++){
                n=i<8?0:1;
                P0=zm[buf[0+4*n]][i-8*n];         col0=1;col0=0;
                P0=zm[buf[1+4*n]][i-8*n];        col1=1;col1=0;
                P0=zm[buf[2+4*n]][i-8*n];        col2=1;col2=0;
                P0=zm[buf[3+4*n]][i-8*n];        col3=1;col3=0;
                P0=row%0x100;        row0=1;row0=0;
                P0=row/0x100;        row1=1;row1=0;
                delay(50);
                row=_irol_(row,1);
                P0=0;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1;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0;
        }
}

/** LCM忙检测 **/
bit busy1602(){
        bit busy=0;           //暂存标志
        Dat1602=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E=1;     //使能,写两次做短延时
        busy=BF;E=0;   //暂存标志,关闭使能
        return busy;   //返回忙信号,1=忙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0;RW=0;                                //置“命令、写”模式
    Dat1602=comDat;E=1;E=0;        //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1;RW=0;                         //置“数据、写”模式
    Dat1602=dat;E=1;E=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void Init1602(){
        WriteComm(0x38);//8位,两行,5*7点阵
        WriteComm(0x0c);//显示开,光标关
        WriteComm(0x06);//默认,光标右移
        WriteComm(1);        //清显示
}

uint  i=55500,j;
uint k;
bit z=0,x=0,c=0,v=0;

void init()
{

          buf[0]=10;buf[1]=11;buf[2]=12;buf[3]=13;                                         //显示初始化
          buf[4]=14;buf[5]=15;buf[6]=16;buf[7]=17;

          Init1602();
          WriteComm(0x80+4);//光标到第1行,第6位
          WriteData('W');WriteData('e');WriteData('l');WriteData('c');
          WriteData('o');WriteData('m');WriteData('e');WriteData('!');

          WriteComm(1);      //清屏
          WriteComm(0x80+1);//光标到第1行,第2位
          WriteData('W');WriteData(':');WriteData(' ');WriteData(num1/10%10+'0');WriteData(num1%10+'0');WriteData(' ');
          WriteData('Y');WriteData(':');WriteData(' ');WriteData(num2/10%10+'0');WriteData(num2%10+'0');
          WriteComm(0xc0+1);//光标到第2行,第6位
          WriteData('Z');WriteData('t');WriteData(':');
          WriteData('S');WriteData('t');WriteData('a');WriteData('y');WriteData(' ');
          WriteData('h');WriteData('o');WriteData('t');
          while(i>0){dis();i--;}
}
void main(){
      COM=0X8A;
          TMOD=0x01;
          EA=ET0=TR0=1;
          init();
          while(1){
                EA=0; startTemperature(); EA=1;            //启动温度转换
                    EA=0; j=readTemperature();EA=1;                   //读温度值
                buf[0]=j/10;buf[1]=j%10;buf[2]=19;buf[3]=18;
                buf[4]=18;buf[5]=18;buf[6]=18;buf[7]=18;

            dis();

                     if(key()==0){c=1;x=0;break;}
                        if(key()==1){
                                  WriteComm(1);
                                          buf[0]=18;buf[1]=18;buf[2]=18;buf[3]=18;
                          buf[4]=18;buf[5]=18;buf[6]=18;buf[7]=18;
                                          dis();
                                          x=1;
                        }
                        if(key()==2){
                                           WriteComm(0xc0+4);//光标到第2行,第1位
                           WriteData('P');WriteData('a');WriteData('u');WriteData('s');WriteData('e');WriteData(' ');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
                                           v=1;z=0;
                        }
                        if(key()==3){
                                   WriteComm(0xc0+4);//光标到第2行,第1位
                           WriteData('R');WriteData('u');WriteData('n');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Data(' ');
                                           z=1;v=0;
                        }
                        if(j<45&&z==1&&v==0){jr=0;}
                        else jr=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