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602显示字符串仿真正常但是实物满屏都是u

楼主(2018-10-18):
在proteus里仿真正常,但是实物上显示玩最后一个字符 u 后 还会继续显示u 。屏幕满了之后会从左上角开始 覆盖前面的字符。最后满屏都是u。

先贴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Set_R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Set_RW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Set_E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CLR_R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CLR_R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CLR_E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long j;
        while(n--)
        { j=8;
          while(j--);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
        while(n--)
           delay_nus(1100);
}

//unsigned char table[]="abcdefghijklmvop";
//u8 table[]="abcdefghijklmvop";

u8  table1[]="->China Yancheng" ;
u8  table2[]="Welcome To You" ;

//void Send_Com(unsigned char Send_Com)
void Send_Com(int Send_Com)
{

CLR_RS;
        delay_nms(1);
CLR_RW;
                delay_nms(1);
//CLR_EN;
Set_EN;
                delay_nms(1);
GPIO_Write(GPIOA,(u16)Send_Com);
delay_nms(5);
CLR_EN;
delay_nms(5);
Set_EN;

}

void Send_Dat(int Send_Dat)
{

Set_RS;
                delay_nms(1);
CLR_RW;
                delay_nms(1);
Set_EN;
                delay_nms(1);
GPIO_Write(GPIOA,Send_Dat);
delay_nms(5);
CLR_EN;
delay_nms(5);
Set_EN;
}

void init()
{
Set_EN;
delay_nms(15);
Send_Com(0x38);
delay_nms(5);
Send_Com(0x38);
delay_nms(5);
Send_Com(0x38);
delay_nms(5);
Send_Com(0x38);
delay_nms(5);
Send_Com(0x08);
delay_nms(1);
Send_Com(0x01);
delay_nms(1);
Send_Com(0x06);
delay_nms(1);
Send_Com(0x0c);
delay_nms(1);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_nms(500);
init();
u8 i;
//while(1)
// {
    Send_Com(0x80);//???????
    for(i=0;i < 16;i++)
    {
       Send_Dat(table1[i]);
             delay_nms(5);
    }

    Send_Com(0x80+0x40);//???????
                             delay_nms(5);
    for(i=0;i < 14;i++)
    {
             Send_Dat(table2[i]);
             delay_nms(5);
    }
                while(1);
  //}

//delay_nms(5);
//Send_Com(0x80);
//        delay_nms(5);
//
//for(num=0;num<=15;num++)
//{
//Send_Dat(table[num]);
//delay_nms(300);
//}

//while(1);

}

网友A:
1.最有可能B3引脚接触不良
2.解决方法:第一检查B3引脚,第二Send_Dat函数最后一行Set_EN删掉,下降沿写完最后一个字节后不要拉高,也就是空闲状态下B3为低电平更稳定,第三所有数据写完之后把A引脚上的8个数据位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有可能B3引脚接触不良
2.解决方法:第一检查B3引脚,第二Send_Dat函数最后一行Set_EN删掉,下降沿写完 ...

谢谢!!! 果然时b3脚有问题 换了一个引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