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NE555设计一个电路将三角波,正弦波整形成频率相同的方波?求电路图。

楼主(2018-10-18):
如何用NE555设计一个电路将三角波,正弦波整形成频率相同的方波?求电路图。

网友A:
555定时器作为施密特触发器
在电子学中,施密特触发器(英语:Schmitt trigger)是包含正反馈的比较器电路。
大多数CMOS器件输入的高低转换应该是快速边沿。如果边缘不够快,它们往往会提供更多电流,这可能会损坏设备。模拟信号通常不完美,并且可能始终没有干净的边缘。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比较器,用于避免此类信号。

比较器是比较两个电压的装置,其结果是指示一个电压是否高于另一个电压。施密特触发器,也称为再生比较器,将输入电压与两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并产生等效输出。无论输入的形状如何,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始终是方波或矩形波。它通常在我们需要执行以下操作时使用:

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清理嘈杂的信号
将慢边(如三角波)转换为快速边(如方波)
施密特可以用555计时器构建。除定时器操作外,555定时器的其他一些功能是使用两个内部比较器作为独立单元来形成施密特触发器。从555定时器构建的施密特触发器的一般操作是反相的。

网友B:
555没试过,用运放做个比较器或者施密特触发器就行了.

网友C:
555芯片那么多年了,百度上面有很多典型电路图,搜一下就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定时器作为施密特触发器
在电子学中,施密特触发器(英语:Schmitt trigger)是包含正反馈的比较器电路 ...

请问R1,R2,和c的大小是多少呢,之前找的资料做出了输入20HZ的正弦波,三角波,输出的是40Hz的方波,我想得到频率相同的20HZ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定时器作为施密特触发器
在电子学中,施密特触发器(英语:Schmitt trigger)是包含正反馈的比较器电路 ...

如果输入的VIN=Vcc,有什么办使输出的频率等于输入的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