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能否绘制这种曲线?

楼主(2018-10-18):
请教,99se能否绘制这种曲线,如图,平常都是直线,45度,90度,如果可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组合按键:Shift+空格

网友A:
组合按键Shift+空格,每按一次可以切换画线的风格模式:45°,任意角度,圆弧等共有6种模式。

网友B:
用其他软件吧

网友C:
Shift+空格,可以切换转角的方式,包括90度角,45度角,圆弧,任意角度

网友D:
Shift+空格,可以切换转角的方式,有90度角,45度角,圆弧,还有任意角度,这些都比较灵活的

网友D:
只要按Shift+空格,就可以可以切换转角的方式
,其中包括90度角,45度角,圆弧,任意角度

网友E:
在AD中可以shift+空格可以更换走线的角度,可以任意角度走线

网友F(2019-08-15):
我用的99切换不了,不知咋回事

网友G:
把输入法关掉再试下

网友H:
在英文输入法状态在,按shift+空格,切换布线的形态,从90度-45度-弧形-任意角度等变换,切换成弧形绘制就可以了

网友I:
有一种画贝塞尔曲线的按钮,你试试看。

楼主:
高手能不能截图演示一下

网友I:
参看附件

截图

截图

网友J:
答案前面已经有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种画法在菜单那块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英文输入法状态在,按shift+空格,切换布线的形态,从90度-45度-弧形-任意角度等变换,切换成弧形绘制就 ...

谢谢回复,就是这样

网友K:
可以。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按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线的形状。

网友L:
觉得这样的布线太丑

网友M:
可以用altium designer

网友N(2021-09-11):
非常容易画,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99切换不了,不知咋回事

我用的AD也切换不了,用shift+空格,还是不行。是不是那里设置有误。

网友P:
99贼不好画蛇形线的,用 alla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