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ULN2003A芯片控制继电器测试的疑难问题

楼主(2018-10-18):
今遇到ULN2003A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电路是简单但是遇到实在难测试的问题,单片机控制2003的输入侧电平,按原理输入+5VDC,输出应该低电平继电器吸合,可是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始终高电平+30VDC。此电路里2003的9脚为悬空,与低之间一个无极性电容连接。首先怀疑2003芯片坏了换了好的电路板上的 好的芯片来代替还是不行。各个引脚接触都良好。单片机我是拔掉了直接对应引脚上人为给的1.85V-29VDC还是输出始终+30VDC。继电器不吸合。但是直接输出15引脚上把低短接过去继电器立马吸合一切正常。
2003的好坏在线测试到底怎么弄呢?我都实在没辙了   谢谢高手们解答下我的疑问谢谢祝福大家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楼主: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谢谢   我的手机号微信15849197372呼格

网友A:
把那个150欧的电阻去掉,继电器不需要限流电阻,又不是led灯,电阻太大通过的电流小,150欧的电阻加上2003的内阻达不到继电器的吸合电流

网友B:
楼主参考下我这个图.COM脚不要悬空,应该接30V,150欧电阻完全没作用,拿掉.ULN2003内置了续流管,所以二极管可以拿掉,9脚的电容也可以不要

网友C:
楼主必须检查VCC和30V是否共地。

网友D(2019-03-01):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下我这个图.COM脚不要悬空,应该接30V,150欧电阻完全没作用,拿掉.ULN2003内置了续流管,所以二极管可 ...

COM9接12V就够了吧

网友D:
R1是负载

网友E:
150R电阻是不需要的。电压也没有必要30V,我一般用24V。

网友F:
R40阻值太大了,应该是继电器得不到足够的电流。

网友G(2019-07-14):
引用 网友F:
R40阻值太大了,应该是继电器得不到足够的电流。

联系方式,,,

网友H(2022-05-0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2803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I:
这个问题。。。认真读过2003的手册的都是不会犯这个错误。2003的9脚本是供电脚,你让它浮空?不让马儿吃草,就让马儿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