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学习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请网友们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18-10-18):
先学模电还是先学数电,主要是应用于单片机,需要学习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模电+c语言,就可以贯通整个单片机,我是新手,请各位网友帮我指导一下学习的流程,我现在是135学c语言并且编写单片机程序,246去了解模电知识,感觉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和流程去学习,我是完全自学,学得很杂,到什么都想去弄懂,还请你们指点迷津,让我少有弯路,谢谢大家!

网友A:
总体感觉如果刚开始应用单片机的话感觉模电数电没那么重要,有模电数电的基础常识的话就好了,总的来说刚开始的话可以先花一到两周直接先把数电看完,模电用到什么看什么就好了,要了解单片机的底层的话对模电数电要求比价高,不过可以先去使用,底层摸到后面就懂了,底层懂了很多东西就会很清楚。
反正他们都这么说,会点灯的话基本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B:
如果主要是应用于单片机,个人感觉还是先学数电

网友C:
先学一下c语言,然后再买块开发板跟着视频学,上手快一点

网友D:
我也是自学的,当时只有一点模电基础,我就跟着视频记笔记,遇到不会的我就百度,慢慢的就懂了,最重要的还是动手去做,看程序!

网友E:
首先,找个感兴趣的小东西做起来,不仅仅是学,还要知道学了以后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c语言

网友G:
其实,刚开始应用单片机的话感觉模电数电没那么重要,有模电数电的基础的话就好了。正如前面的说的,模电数电的用到什么就学神马就好了,要了解单片机的底层的话对模电数电要求比价高,不过可以先去使用,底层摸到后面就懂了,底层懂了很多东西就会很清楚。 反正他们都这么说,会点灯的话基本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H:
其实模电数电知识涉及不是很深  不用刻意去学懂以后再接触单片机  我们学校很多都是学电子的大一就开始接触51单片机来学  他们模电数电没上一样可以玩单片机  上网多找找资料学的很快的

网友I:
我感觉还是先学懂单片机的基础知识,然后需要用到模电数电的再去翻书,一点一点学习

网友I:
先学习c语言基础知识

网友J:
第一,C语言是必须要学的,然后如果只是想能简单应用的话,模电数电啥的都可以不学,单片机可以从51单片机入手,推荐郭天祥的51单片机教程“十天学会51单片机”。在学会51单片机之后,可以进一步学习更加复杂的处理器,比如stm32,msp430等等,主要是51单片机放在现在太落伍了,但是对于单片机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工具。再说一下数电模电在单片机应用中的作用,了解数电模电之后可以弄清楚单片机底层硬件是怎么实现的,就比如C语言中一条count=count+1;在单片机的硬件电路中是怎么实现加法运算的。学习数电模电后做单片机应用在考虑电路硬件的同时编写程序可以使得工程更加完善,也会减少bug的产生。

网友K:
单片机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敲代码为主,电路为辅助,你要懂电路模块怎那么用

网友L:
本网站有各种教程,可以观看一下

网友M:
最好是弄个项目做做,或者买个开发板之类的玩玩,上手比较快。

网友N:
模电数电没那么重要,有模电数电的基础常识的话就好了,总的来说刚开始的话可以先花一到两周直接先把数电看完,模电用到什么看什么就好了,要了解单片机的底层的话对模电数电要求比价高,不过可以先去使用,底层摸到后面就懂了,底层懂了很多东西就会点灯的话基本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O:
先学习C语言基础,谭浩强的书是基础!

网友P:
建议买个开发版,郭天祥的或宋雪松的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感觉如果刚开始应用单片机的话感觉模电数电没那么重要,有模电数电的基础常识的话就好了,总的来说刚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自学的,当时只有一点模电基础,我就跟着视频记笔记,遇到不会的我就百度,慢慢的就懂了,最重要的还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C语言是必须要学的,然后如果只是想能简单应用的话,模电数电啥的都可以不学,单片机可以从51单片机 ...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N:
模电数电没那么重要,有模电数电的基础常识的话就好了,总的来说刚开始的话可以先花一到两周直接先把数电看 ...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