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隐藏pcb走线?

楼主(2018-10-18):
请教各位大佬,我想把板子给别人做贴片,要把pcb给他,我要怎么隐藏走线?

网友A:
坐标文件、钢网文件(生成gerber文件后的TOP paste,BottomPaste层)、BOM表

网友B:
不用隐藏吧

网友C:
导出gerber文件给板厂,不需要隐藏走线。如果要限制,是把网表去除就ok了

网友D:
在PCB文件那按一下L键,弹出来的选项框顶部有一个show/hide选项,点击进去在里面找到tracks选择hiddenC:\Users\高宇\Desktop\微信截图_20181019101912.png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gerber文件给板厂,不需要隐藏走线吧??

网友F(2021-11-09):
不用找了,AD没这项功能,不能单独隐藏走线,只能L设置将Track Hide,但是丝印框也不见了。

网友G:
可以的,但你隐藏了人家照样也可以显示出来,想要保密就得生成Gerber文件再给他

网友H:
生成的时候把顶层底层关了保留焊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