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门禁系统综合实验 proteus仿真+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18):
采用51单片机设计门禁系统,4X4键盘用户输入密码,错误蜂鸣器叫一声,正确LED闪烁,12864作为用户界面,初始显示“欢迎光临”,正确与错误时12864有相应的提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                                                        //空操作
#define PAGEADD 0xb8        //页地址起始
#define TIERADD 0x40                //行地址起始
#define DIS_STARADD 0xc0          //开始命令

uchar row,column,c;

sbit CS2 = P3 ^ 3;
sbit CS1 = P3 ^ 4;
sbit E   = P3 ^ 5;        //定义使能端
sbit RW  = P3 ^ 6;
sbit DI  = P3 ^ 7;

sbit INT = P3 ^ 2;        //外部中断0引脚
sbit buzzer = P3 ^ 0;
sbit P3_1 = P3 ^ 1;
sbit LED = P3 ^ 1;

uchar flog = 0;
uchar flog1 = 0;
//键值数组
uchar cc[] =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汉字显示
*****************************/
uchar code table2[] = {                     //加code在ROM
                //-- 密 --
     0x10,0x4C,0x24,0x04,0xF4,0x84,0x4D,0x56,0x24,0x24,0x14,0x84,0x24,0x54,0x0C,0x00,//16字节
     0x00,0x01,0xFD,0x41,0x40,0x41,0x41,0x7F,0x41,0x41,0x41,0x41,0xFC,0x00,0x00,0x00,
                //-- 码 --
     0x02,0x82,0xF2,0x4E,0x43,0xE2,0x42,0xFA,0x02,0x02,0x02,0xFF,0x02,0x80,0x00,0x00,
     0x01,0x00,0x7F,0x20,0x20,0x7F,0x08,0x09,0x09,0x09,0x0D,0x49,0x81,0x7F,0x01,0x00,
                //-- 正 --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0x82,0x82,0x82,0xC2,0x83,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40,0x00,
                //-- 确 --
     0x04,0x84,0xE4,0x9C,0x84,0xC6,0x24,0xF0,0x28,0x27,0xF4,0x2C,0x24,0xF0,0x20,0x00,
     0x01,0x00,0x7F,0x20,0x20,0xBF,0x40,0x3F,0x09,0x09,0x7F,0x09,0x89,0xFF,0x00,0x00,        //半个屏
    //-- 欢 --
                0x04, 0x34, 0xC4, 0x04, 0xC4, 0x3C, 0x20, 0x10, 0x0F, 0xE8, 0x08, 0x08, 0x28, 0x18, 0x00, 0x00,
    0x10, 0x08, 0x06, 0x01, 0x82, 0x8C, 0x40, 0x30, 0x0C, 0x03, 0x0C, 0x10, 0x60, 0xC0, 0x40, 0x00,
    //-- 迎 --
                0x40, 0x42, 0x44, 0xC8, 0x00, 0xFC, 0x04, 0x02, 0x82, 0xFC, 0x04, 0x04, 0x04, 0xFE, 0x04, 0x00,
    0x00, 0x40, 0x20, 0x1F, 0x20, 0x47, 0x42, 0x41, 0x40, 0x7F, 0x40, 0x42, 0x44, 0x63, 0x20, 0x00,
    //-- 光 --
                0x40, 0x40, 0x42, 0x44, 0x58, 0xC0, 0x40, 0x7F, 0x40, 0xC0, 0x50, 0x48, 0x46, 0x64, 0x40, 0x00,
    0x00, 0x80, 0x40, 0x20, 0x18, 0x07, 0x00, 0x00,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40, 0x70, 0x00,
    //-- 临 --
                0x00, 0xFC, 0x00, 0xFF, 0x40, 0x20, 0x10, 0x0C, 0x2B, 0x48, 0xC8, 0x08, 0x08, 0x8C, 0x08, 0x00,
    0x00, 0x1F, 0x00, 0xFF, 0x00, 0xFF, 0x41, 0x41, 0x41, 0x7F, 0x41, 0x41, 0x41, 0xFF, 0x01, 0x00,
    //-- 密 --
    0x10, 0x4C, 0x24, 0x04, 0xF4, 0x84, 0x4D, 0x56, 0x24, 0x24, 0x14, 0x84, 0x24, 0x54, 0x0C, 0x00,
    0x00, 0x01, 0xFD, 0x41, 0x40, 0x41, 0x41, 0x7F, 0x41, 0x41, 0x41, 0x41, 0xFC, 0x00, 0x00, 0x00,
    //-- 码 --
    0x02, 0x82, 0xF2, 0x4E, 0x43, 0xE2, 0x42, 0xFA, 0x02, 0x02, 0x02, 0xFF, 0x02, 0x80, 0x00, 0x00,
    0x01, 0x00, 0x7F, 0x20, 0x20, 0x7F, 0x08, 0x09, 0x09, 0x09, 0x0D, 0x49, 0x81, 0x7F, 0x01, 0x00,
    //-- 错 --
    0x80, 0x40, 0x70, 0xCF, 0x48, 0x48, 0x48, 0x48, 0x7F, 0x48, 0x48, 0x7F, 0xC8, 0x68, 0x40, 0x00,
    0x00, 0x02, 0x02, 0x7F, 0x22, 0x12, 0x00, 0xFF, 0x49, 0x49, 0x49, 0x49, 0xFF, 0x01, 0x00, 0x00,
    //-- 误 --
    0x40, 0x42, 0xC4, 0x0C, 0x00, 0x40, 0x5E, 0x52, 0x52, 0xD2, 0x52, 0x52, 0x5F, 0x42, 0x00, 0x00,
    0x00, 0x00, 0x7F, 0x20, 0x12, 0x82, 0x42, 0x22, 0x1A, 0x07, 0x1A, 0x22, 0x42, 0xC3, 0x42, 0x00,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a;
        for (; n>0; n--)
                for (a = 0; a<100; a++);
}
//检查状态
void LCD_Busy()
{
        uchar busy;
        E = 0;           //RW=1,E信号下降沿锁存DB7~DB0;RW=1,E=1,DDRAM数据读到DB7~DB0
        DI = 0;          //DB7~DB0为指令数据
        RW = 1;
        while (1)
        {
                E = 1;         //DDRAM数据读到DB7~DB0
                _nop;
                _nop;
                busy = P2;//读状态标志寄存器
                _nop;
                E = 0;        //        下降沿锁存DB7~DB0
                if ((busy & 0x90) == 0)//检测BF和RST(复位重启)位,两者都为零时表示可以进行写入
                        break;
        }
}
//左屏输入指令
void WRCommand_L(uchar command)
{
        CS1 = 1;
        CS2 = 0;
        LCD_Busy();        //检查状态
        DI = 0;           //DB7~DB0为指令数据
        _nop;
        RW = 0;
        _nop;
        E = 1;
        _nop;
        P2 = command;
        _nop;
        E = 0;        //RW=0,E下降沿数据写到DB7~DB0
        _nop;
}
//右屏输入指令
void WRCommand_R(uchar command)
{
        CS1 = 0;
        CS2 = 1;
        LCD_Busy();
        DI = 0;//指令
        _nop;
        RW = 0;          //写
        _nop;
        E = 1;
        _nop;
        P2 = command;
        _nop;
        E = 0;
        _nop;
}
//左屏输入数据 (写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
void WRdata_L(uchar ucdata)
{
        CS1 = 1;
        CS2 =0;
        LCD_Busy();
        DI = 1;           //DB7~DB0为显示数据
        _nop;
        RW = 0;
        _nop;
        E = 1;
        _nop;
        P2 = ucdata;
        _nop;
        E = 0;
        _nop;
}
//右屏输入数据
void WRdata_R(uchar ucdata)
{
        CS1 =0;
        CS2 = 1;
        LCD_Busy();
        DI =1;
        _nop;
        RW = 0;
        _nop;
        E = 1;
        _nop;
        P2 = ucdata;
        _nop;
        E = 0;
        _nop;
}
//左屏显示
//字符为16*16显示,分为两部分写入32字节。前16个字节写入第一页(16*8) 后16个字节写入第二页(16*8)
void C_display_L(uchar C_Pagenum, uchar C_Tiernum, uchar C_Temp)                                //C_Pagenum:页,C_Tiernum:行char C_Temp:第几个字符
{
        uchar k;
        C_Pagenum = PAGEADD | C_Pagenum;        //首页地址为 0xb8
        C_Tiernum = TIERADD | C_Tiernum;          //首行地址为 0x40
        WRCommand_L(C_Pagenum);          //左屏输入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 (k = 0; k<16; k++)
        {
                WRdata_L(table2[C_Temp * 32 + k]);           //左屏输入数据
        };
        C_Pagenum = C_Pagenum + 1;                                                        //下页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 (k = 0; k<16; k++)
        {
                WRdata_L(table2[C_Temp * 32 + k + 16]);
        }
}
//右屏显示
void C_display_R(uchar C_Pagenum, uchar C_Tiernum, 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 = PAGEADD | C_Pagenum;
        C_Tiernum = TIERADD | C_Tiernum;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 (k = 0; k<16; k++)
        {
                WRdata_R(table2[C_Temp * 32 + k]);
        }
        C_Pagenum = C_Pagenum + 1;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 (k = 0; k<16; k++)
        {
                WRdata_R(table2[C_Temp * 32 + k + 16]);
        }
}
//清除所有显示寄存器
void CLR_DisplayRAM()
{
        uchar C_page, i, k;
        for (i = 0; i<8; i++)
        {
                C_page = PAGEADD | i;//清除起始页为0
                WRCommand_L(C_page);  //清除起始页写入
                WRCommand_L(TIERADD);        //清除起始行地址写入
                WRCommand_R(C_page);
                WRCommand_R(TIERADD);
                for (k = 0; k<64; k++)
                {
                        WRdata_L(0x00);
                        WRdata_R(0x00);   //lcm的ram自动加1,只允许循环64次
                }
        }
}
//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CLR_DisplayRAM();//          清除所有显示寄存器
        WRCommand_L(DIS_STARADD);
        WRCommand_R(DIS_STARADD);//           设置显示起始列地址0xc0
        WRCommand_L(0x3f);
        WRCommand_R(0x3f);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
{
        uchar i;
        uchar j;
        for(i = 0;i < 100;i++)
        {
                for(j = 200;j>0;j--);
        }
}
//键盘扫描
char keyscan()
{
        uchar cord_h,cord_l;
        uchar key=0;
        P1=0xf0;
        if(P1!=0xf0)
        {
                delay();  //消抖动
                if(P1!=0xf0)
                {
                        cord_l=P1;
                        P1=0x0f;
                        cord_h=P1;
                        key=cord_l|cord_h; //键值
                }
        }
        P1=0xf0;
        return key;
}
//密码输入成功
void Pass()
{
                uchar a = 0, pagenum = 0,i =0;
                LED = 1;
                Init_LCD();                //lcd初始化

                        //中文显示“密码正确”
                        pagenum = 0;//从第一排开始显示
                        for (a = 0; a<4; a++)
                        {
                                C_display_L(pagenum, a * 16, a);
                        }

                        //中文显示“欢迎光临”
                                pagenum = 2;//从第二排开始显示
                        for (a = 0; a<4; a++)
                        {
                                C_display_R(pagenum, a * 16, a + 4);
                        }
                        while(1);
        }
        //按键中断(int0)
void IntoPro() interrupt 0
{
        uchar a = 0,pagenum = 0,i = 0,key;
        flog1++;  //记录按键的次数
        key=keyscan();        //扫描键盘是否按下

        CLR_DisplayRAM();  //清屏

        if(key == cc[0])  //判断第一位密码是否正确,正确flog++
        {
        flog=flog+1;}                                        //P3_1 = 0;
        if(key == cc[1])
        {if(flog % 3 == 1)
                flog=flog+1;}                                        //P3_1 = 1;
        if(key== cc[2])
        {if(flog % 3 == 2)
                flog=flog+1;}                                        //P3_1 = 0;
        if(key == cc[3])
        {if(flog % 3 == 0)
        {
                P3_1 = 1;Pass();        //显示密码正确信  led灯亮
                }
                }
        if(flog1 % 4 == 0)           //密码错误
        {
                buzzer = 1;           //蜂鸣器响
                delay();
                buzzer = 0;

                Init_LCD();                      //lcd初始化

                pagenum = 0;//从第一排开始显示
                //显示按键错误
                for (a = 0; a<4; a++)
                        {
                                C_display_L(pagenum, a * 16, a + 8);
                        }
        }
}

void main()
{
        LED = 0;
        buzzer = 0;//蜂鸣器关闭
        P1 = 0xf0;

        EA = 1;           //中断总允许
        EX0 = 1;  //外部中断0
        IT0 = 1;   //下降沿触发

        while(1);

}

网友A(2018-12-17):
原理图能不能弄完整的

网友B:
对啊,求完整的图

网友C(2020-01-04):
求完整图

网友D(2020-04-21):
也没有仿真图啊,仿真图都是空白的

网友E(2020-07-07):
所以按什么会  密码正确啊

网友F(2020-11-03):
引用 网友E:
所以按什么会  密码正确啊

1234是密码

网友G(2021-05-01):
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显示器不能亮

网友H(2021-06-16):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