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2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18-10-18):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sbit rs=P2^0;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1;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2; //1602的使能控制线sbit trig=P2^5;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P3^2;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bit flag1; //触发信号标志位//uchar count; //中断累加变量
long in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这点非常重要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也就是检测忙信号,这点非常重要。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用到功能设定指令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
lcd_wcom(0x01); //清屏,用到了清屏指令
}
void lcd_xianshi()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s');
lcd_wdat('t');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c');
lcd_wdat('e');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c);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单位是厘米//
lcd_wdat('c');
lcd_wdat('m');}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1ms
ET0=1;
EA=1;
}
void trigger()
{
trig=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1;
}
void init_measuring()
{
trig=1;
echo=1;
count=0;
}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echo==1)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x/1000;
bai=(x/100);
shi=(x/10);
ge=x; lcd_wcom(0x80+0x49);//单位是厘米//
lcd_wdat(table[qian]);
lcd_wdat(table[bai]);
lcd_wdat(table[shi]);
lcd_wcom(0x80+0x4d);
lcd_wdat(table[ge]);
}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特定字符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echo==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display(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中断服务函数…………………………………………………//void T_0()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18)
{_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