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中创建3D模型创建3D PCB板

楼主(2018-10-18):
近年以来Altium 公司在 Altium Designer 6 系列以后中不断加强了三维的显示能力,可以帮助PCB 工程师更直观进行PCB 设计。
Altium  Designer 的 3D  PCB 设计其实说起来比较简单:在原有的2D库元件的基础上添加3D模型就可以了。其它如布局、布线,和2D PCB板的设计完全一样。

那3D 模型怎么来呢?有以下3 种来源
1、 用 AD 自带的 3D Body,建立简单的 3D 模型;
2、 去相关网站供应商处下载3D模型。导入3D Body
3、 SolidWorks 等专业三维软件来建立;

(在此推荐一个好的网站: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 )

3、 首先确定Mechanical层打开,因为 3D Body只有在 Mechanical层有效放置成功。
自己绘制的3D 库,只能放置在机械1层:在2D显示模式下看到的是:2D封装丝印上覆盖红色矩形。切换到3D显示
模式时,可以看到立体图形。而从网上下载的step 3D库零件,在2D显示模式下只看到普通的PCB封装,看不到普
通封装丝印上覆盖的红色矩形。切换到3D显示模式时,可看到逼真的立体图像。因此还是从网上下载step 3D库文
件效果最好。

4、 之后执行Place——Place 3D Body 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5、 此处手工设置的话一般选择,压缩类型/圆柱选项/圆形选项。
6、 按照上图设置好你想要的参数,点击OK。
7、 按照实际尺寸绘制0603 的边框大小,如下图:绘制好的网状范围及为0603 的实际尺寸,此处为了方便讲说尺寸随便定义好了,O(∩_∩)O~。

8、按 L键,弹出显示设置面板:见下图。选择 3D 模式

9、 把普通的2D PCB封装库升级到了3D封装库,点选 3D 视图或【快捷键 3】,显示效果如下图

10、  库建好后Updata,把库更新到PCB中,可以看到如下效果

11、对于一些异型的3D模型,比如屏蔽罩,此时可以利用AD中多边形闭合图形自动生成3D Body。
A、 新建一个空白库
B、 绘制一个封闭的异形框,如图:

C、 在pcblib库编辑器下,执行 Toos——Manage 3D Bodies for current compoent D、 之后设置以下对话框

E、 效果如下图:阴影区域即为创建的3D body

F、 双击阴影区域设置相关高度参数即可。3D视图下显示效果:

二、从有关网站供应商处下载 3D 模型。导入 3D Body
1、点击打开网站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
2、搜索你想要的器件 3D 模型,此处还是以 0603 为例。

3、选择需要的模型下载,下载格式选择.step 格式的
4、下载之后我们步骤又跳第一种方法的第4 步,执行 Place——Place 3D Body
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5、 按照上图设置好你想要的参数,点击OK。放置到相应的焊盘位置

左图是在2D显示模式下,图中粉色带斜纹的矩形就是3D step模型库零件,切换到3D显示模式时,看到的就是立体零件。

6、切换到3D视图

7、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模型斜掉了,需要我们进行手工调整:3D视图下双击模型出现之前palce 3D Body的对话框,可以调整dx  ,dy,  dz,的坐标直到模型放置正确。
9、库建好后Updata,把库更新到PCB中,可以看到如下效果
三、SolidWorks 等专业三维软件来建立3D Body;
一些复杂的3D Body  我们可以利用第三方软件进行创建。保存为格式.step格式之后,直接用第二种方法导入即可,如何利用Solidworks创建三维模型,此处就不再介绍了。

关于Altium

网友A(2019-11-08):
图文并茂的详细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B(2020-06-11):
学习一下,复杂的有些困难

网友C(2021-03-22):
慢慢学习,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