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用Altium Designer 定义板子形状并3D显示

楼主(2018-10-18):
  很多初学者在画完线路板后想看看3D显示线路板外形的效果,并且尽可能的与画的线路板相同,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板子生产出来后的形状,本章节将用Altium Designer17为例,讲解用该软件定义板子外形的几种方法,使其在3D效果下也能直观的显示出来。

首先我们把板子的外形轮廓设计出来,我们在把原理图导入到PCB界面的时候自动生成一个PCB板形:黑色区域,这个是系统默认的一个PCB板型,我们需要把它修改成我们自己实际需要的形状,在PCB界面选择mechanical1机械1层,按快捷键P+L放置走线绘制PCB框,将板子的外形轮廓画好(注意绘制板子外形轮廓线需要一条连续线绘制完成,不要有间断、中断),选中其中一根,然后按一下TAB键,此时会选中所有与之前选中走线相连接的线路,按下快捷键D+S+D(设计> 板子形状> 按照选择对象定义)黑色区域便会显示在选择的外形线了,再按一下快捷键3显示3D效果,便是你画的板子形状了。如果选中其中一根外形线按一下TAB键并未全选,请看一下走线是否全部连接在一起,且都在同一个层面上。或者单开mechanical1层,按住鼠标左键,框选外形线,在重复上面的操作D+S+D生成板形。
对于定义板子外形轮廓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先在2D模式下画出板子外形轮廓走线,再按下键盘上面的快捷键1进入板子外形规划,按下快捷键D+R(设计> 重新定义板子形状),这时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可以沿着在2D模式下画的外形,单击鼠标左键,依次点击外形走线的各个顶点,画好之后PCB板黑色区域就在板子外形线上了,我们也可以在3D模式下查看到的。如果画的不够好,有些地方需要修改的话,可以在按下快捷键D+V(设计>移动板子顶点)进行调整。

  在PCB板外形出来后,我们很多板子内部可能还需要设计一些槽孔之类的,用于安装,隔离散热等作用,安装孔可以用插件孔或者过孔设计,在3D显示的时候插件孔和过孔是可以直接显现出来的,有一个明显的通孔;或者也可以用mechanical1层直接画出,我们以圆环为例,快捷键P+U放置圆环,设计成你需要的大小, 然后按快捷键T+V+B(工具> 转换> 从选择的元素创建板剪切),就会将选中的圆环内部给剪切掏空掉;一些槽的话也可以按这个剪切掏出的,十分方便快捷。Altium Designer中还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手动剪切板子外形的,如果你板子外形还有哪里需要掏出的,也可以使用这个进行手动掏除。按下快捷键D+S+C(设计>板子形状>定义板剪切),单击鼠标左键,依次点击你需要剪切掉的形状,点击完后再单击鼠标右键就好了,此时刚才剪切掉的外形就会被掏除,按下快捷键3,再3D模式下这些地方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被掏除掉了。

  在3D模式下,同时按住shift+F键,便可以进行360度翻转查看板子外形,同时按住ctrl+F键,可以进行板子的放大缩小,方便查看板子的细节。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板子不同阻焊油墨和丝印的效果,按下快捷键L键进入视图配置,在板子的左上角可以选择不同的阻焊油墨和丝印,例如红油白字,黑油白字等等,或者在PCB界面的上方中间位置也可以快捷查看不同油墨效果图。如果没有你喜欢的,你还可以在视图配置界面的左边自己创建新的或者更换不同的阻焊油墨和丝印组合。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板子生产出来后的效果。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