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C51状态机实线4*4键盘动态移位显示4位一体公阳数码管

楼主:
求用状态机实线4*4键盘动态移位显示4位一体公阳数码管! 要求分文件写法。
我才学状态机不怎么明白,希望大神给个源程序。
Protues 仿真如下。

网友A(2018-10-19):
按键是一个处理是一个C文件 显示是一个C文件 一个C文件对应.H文件 C文件只用于子函数的定义  .H文件

网友A:
//.H文件格式

#ifndef __文件名_H
#define __文件名_H
#include<reg52.h>
//变量声明
//里面是函数声明

#endif

网友B:
我没有4*4键盘动态移位显示,但有8*8键盘动态移位显示案例。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8279扩展8×8键盘和8LED数码管显示,无键闭合时,显示“--------”;有键闭合后,数码显示屏第01显示闭合键序号(末位加小数点以示分割);若再有键闭合,闭合键序号依次右移显示;显示屏保留显示前4组闭合键序号。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