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时遇到按键不执行怎么办? 求帮助

楼主(2018-10-18):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说明你现在会的是什么。弄到哪一个,哪一步卡了,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如果硬件连接没错,程序没错,那么判断是否被执行,有两种方法,1、每个按键都有对应功能的程序段,如某个发光二极管点亮,或蜂鸣器响起等,观察这些现象,如程序段中没有,可临时加上这样的功能(很简单);
2,按键后引起的结果是某个I/O端口线电压的变化,程序中有检测该I/O线的语句,可在该语句设置断点,按程序执行按钮,再按键。此时程序应该停在该语句行。如果没有,则应检查硬件电路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