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可控制机械臂可控制车方向的程序(手机程序或者上位机程序自己编写)

楼主(2018-10-19):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start\r\n",7);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UsartType.RX_flag)            // Receive flag
                {
                        UsartType.RX_flag=0;        // clean flag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sartType.RX_pData, UsartType.RX_Size, 0xFFFF);
                }
                //用led控制爪子也就是6号舵机的开关
                //用蜂鸣器控制形态的切换
                switch(UsartType.RX_pData[0])
                {
                        //进入控制舵机的指令
                        case 0x21:
                                yunxing_flag = 0;
                                che_flag = 0;
                                break;
                        //进入车的运行指令
                        case 0x20:
                                yunxing_flag = 1;
                                break;
                        case 0x30:
//                                yunxing_flag = 1;
                                che_flag = 1;
                                break;
                        case 0x3f:
//                                yunxing_flag = 1;
                                che_flag = 2;
                                break;
                        case 0x31:
//                                yunxing_flag = 1;
                                che_flag = 3;
                                break;
                        case 0x32:
//                                yunxing_flag = 1;
                                che_flag = 4;
                                break;
                        //爪子开
                        case 0x11:
                                che_flag = 5;
                                break;
                        //爪子关
                        case 0x10:
                                che_flag = 6;
                                break;
                        case 0xff:
                                che_flag = 0;
                                break;
                }
//车运行程序
                if(yunxing_flag==1&&che_flag==1)
                {
                        PWM_Change_Duty(80,0,80,0);
                }
                if(yunxing_flag==1&&che_flag==2)
                {
                        PWM_Change_Duty(0,80,0,80);
                }
                if(yunxing_flag==1&&che_flag ==3)
                {
                        PWM_Change_Duty(70,0,0,70);
                }
                if(yunxing_flag==1&&che_flag == 4)
                {
                        PWM_Change_Duty(0,70,70,0);
                }
                if(che_flag==0||yunxing_flag == 0)
                {
                        PWM_Change_Duty(0,0,0,0);
                }
//                HAL_Delay(100);
//舵机运行函数
#if 1
                if(yunxing_flag==0&&che_flag==1)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j>10)
                        {
                                j --;
                        }
                        else
                        {
                                j++;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ErHao[j][18],strlen(&ErHao[j][18]));
                        HAL_Delay(100);
                }
                if(yunxing_flag==0&&che_flag==2)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j<72)
                        {
                                j ++;
                        }
                        else
                        {
                                j--;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ErHao[j][18],strlen(&ErHao[j][18]));
                        HAL_Delay(100);
                }

                //四号舵机动作的左和右
                if(yunxing_flag==0&&che_flag ==3)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l<35)
                        {
                                l++;
                        }
                        else
                        {
                                l--;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SiHao[l][18],strlen(&SiHao[l][18]));
                        HAL_Delay(100);
                }
                if(yunxing_flag==0&&che_flag == 4)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l>5)
                        {
                                l --;
                        }
                        else
                        {
                                l++;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SiHao[l][18],strlen(&SiHao[l][18]));
                        HAL_Delay(100);
                }

                //爪子开与关
                if(yunxing_flag==0&&che_flag == 5)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k>35)
                        {
                                k = k-17;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SanHao[k][18],strlen(&SanHao[k][18]));
                        HAL_Delay(100);

                }
                if(yunxing_flag==0&&che_flag == 6)
                {
                        UsartType.RX_pData[0] = '\0';
                        if(k<35)
                        {
                                k = k+17;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SanHao[k][18],strlen(&SanHao[k][18]));
                        HAL_Delay(100);
                }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下原理图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