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1单片机芯片时钟程序

楼主(2018-10-19):
/***********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1        = P3^2;//设置第1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2        = P3^7;//设置第2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3        = P1^0;//设置第3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4        = P1^2;//设置第4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a        = P3^3;
sbit b        = P1^1;
sbit c        = P1^4;
sbit d        = P5^4;
sbit e        = P5^5;
sbit f        = P3^6;
sbit g        = P1^3;
sbit h        = P1^5;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秒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     //小时计数变量

/*********************************************************************************************/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01,0x02,0x04,0x08,0x10,
0x12,0x14,0x16,0x18,0x20,

};//0-9,A-F,-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q){ //第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switch(q)
{        case 0x01:{
                   a=b=c=d=e=f=0;g=h=1;} ; break; //0
    case 0x02:{
                        b=c=0;a =d=e=f=g=h=1;};        break; //1
        case 0x04:{
                       a=b=g=d=e=0;c=f=h=1;};        break; //2
        case 0x08:{
                       a=b=c=d=g=0;e=f=h=1;};        break; //3
        case 0x10:{
                       b=c=f=g=0;a=d=e=h=1;};        break; //4

        case 0x12:{
                       a=c=d=f=g=0;b=e=h=1;};        break; //5
        case 0x14:{
                       a=c=d=e=f=g=0;b=h=1;};        break;//6
        case 0x16:{
                       a=b=c=0;d=e=f=g=h=1;};        break;//7
        case 0x18:{
                       a=b=c=d=e=f=g=0;h=1;};        break; //8
    case 0x20:{
                       a=b=c=d=f=g=0;e=h=1;};        break; //9
}
}
void xian( uint num,uint num1)
{
      displayHH1 (disdata[num/10]); H1=1;Delay10us()        ;H1=0;
      displayHH1 (disdata[num%10]);  H2=1;Delay10us()        ;H2=0;
          displayHH1 (disdata[num1/10]); H3=1;Delay10us()        ;H3=0;
          displayHH1 (disdata[num1%10]); H4=1;Delay10us()        ;H4=0;
}

void main()
{
        P5M1=0x00;
                P5M0=0xff;
        P3M1=0x00;
                P3M0=0xff;
                P1M0=0xff;
                P1M1=0x00;
                 TMOD=0x00;             //使用定时器T0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T0中断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TR0=1;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化
                        second=0;      //秒计数变量初始化
                        minute=0;     //分钟计数变量初始化
                        hour=12;                       //小时计数变量初始化
        while(1){

                           xian( hour,minute);
                if(key1==0)
                   {

                        if(key1==0)
                        if(++minute==60)minute=0;
                         while(!key1);
                    }

                if(key2==0)
                   {

                        if(key2==0);

                        if(++hour==13)hour=1;
                         while(!key2) ;
                    }
                         }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using Time0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second++;        //秒计数变量加1
                        }
                          if(second==60)
                                 {
                                          second=0;    //如果秒计满60,将秒计数变量清0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加1
                                 }
                                         if(minute==60)
                                           {
                                                   minute=0;    //如果分钟计满60,将分钟计数变量清0
                                                   hour++;      //小时计数变量加1
                                                }
                                                  if(hour==13)
                                                    {
                                                           hour=1;    //如果小时计满24,将小时计数变量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