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M1637驱动数码管显示程序源码与原理图资料(动态显示学号)

楼主(2018-10-19):
TM1637数码管显示模块原理图如下:

现象:显示4444
要求:计算1-9的段码,用16进制数;
      显示学号后四位
      动态显示全部学号
      计数:从0-9999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uint8_t fac_us=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ALIX_Delay_init(void);
void ALIX_Delay_us(uint32_t nus);
void TMserialstart(void);
void TMserialstop(void);
void TMserialask(void);
void TMserialWrByte(uint8_t oneByte);
void TMSegDisplay(uint8_t *DISCODE);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8_t abc[]={0x00,0x00,0x00,0x00};

//                0     1    2    3    4    5    6    7    8    9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ALIX_Delay_init();
        int b=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nt c,d,e,f;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1)
                {
                        b++;

                        c=b%10;
                        d=b/10%10;
                        e=b/100%10;
                        f=b/1000%10;
                        abc[0]=NUM[f];
                        abc[1]=NUM[e];
                        abc[2]=NUM[d];
                        abc[3]=NUM[c];
                        TMSegDisplay(abc);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led_Pin);
                ALIX_Delay_us(90000);
                        if(b==9999)
                        {
                        b=0;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TM_DIO_Pin|TM_CLK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TM_DIO_Pin TM_CLK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TM_DIO_Pin|TM_CLK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ALIX_Delay_init()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

void ALIX_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void TMserialstart(void)
{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SET); // CLK = 1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SET); // DIO = 1
        ALIX_Delay_us(2);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RESET); // DIO = 0
}

void TMserialstop(void)
{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RESET); // CLK = 0
        ALIX_Delay_us(2);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RESET); // DIO = 0
        ALIX_Delay_us(2);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SET); // CLK = 1
        ALIX_Delay_us(2);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SET); // DIO = 1
}

void TMserialask(void)
{
        TM1637_DIO_IN();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RESET); // CLK = 0
        ALIX_Delay_us(5);
        while(HAL_GPIO_Read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SET); // CLK = 1
        ALIX_Delay_us(2);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RESET); // CLK = 0
        TM1637_DIO_OUT();
}

void TMserialWrByte(uint8_t oneByte)
{
        uint8_t i;
        for(i=0;i<8;i++)
        {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RESET); // CLK = 0
                if(oneByte&0x01)
                {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SET); // DIO = 1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TM_DIO_GPIO_Port,TM_DIO_Pin,GPIO_PIN_RESET); // DIO = 0
                }
                ALIX_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HAL_GPIO_WritePin(TM_CLK_GPIO_Port,TM_CLK_Pin,GPIO_PIN_SET); // CLK = 1
                ALIX_Delay_us(3);
        }
}

void TMSegDisplay(uint8_t *DISCODE)
{
        uint8_t i;
        TMserialstart();
        TMserialWrByte(0x40);
        TMserialask();
        TMserialstop();
        TMserialstart();
        TMserialWrByte(0xc0);
        TMserialask();
        for(i=0;i<4;i++)
        {
                TMserialWrByte(*(DISCODE+i));
                TMserialask();
        }
        TMserialstop();
        TMserialstart();
        TMserialWrByte(0x8f);
        TMserialask();
        TMserialstop();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8-11-23):
谢谢分享!看来这个网站的资料还是蛮多的呀

网友B:
路过学下看下!

网友C:
好资料,下载一个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9-05-11):
没看出用什么逻辑芯片

网友E(2019-06-25):
这不是多次一举吗!I/O口都够用,直接都能驱动的事,硬是要加个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