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霍尔传感器控制小灯

楼主(2018-10-19):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int a=0;
        int b;
        int c=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while (1)
  {
                if(c==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1)
                {
                        if(a==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001    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010        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011      3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100      4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8)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101    5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1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110     6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1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111     7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a==1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1000      8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1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001     9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18)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010   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2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011     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2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100      1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2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101      13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2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110     14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a==28)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111         15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b=26;
                                c=1;
                        }
                        HAL_Delay(100);
                        a++;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if(c==1)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1)
                {
                        if(b==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001    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010        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c=0;
                                a=0;
                        }
                        if(b==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011      3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100      4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8)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0101    5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1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110     6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1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0111     7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if(b==1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1000      8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1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001     9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18)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010   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2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011     1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2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100      1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2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1101      13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if(b==26)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1110     14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
                        HAL_Delay(100);
                        b--;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3 PA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hall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hal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hal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