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40模拟调速指导

楼主(2018-10-19):
变频调速控制技术实验一  变频器的基本操作和参数设置
一、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变频器控制方式与参数的设置
二、变频器面板图

1.按键表示
键:启动指令键。
键:模式切换。可用于各设定模式。和同时按下也可以用来切换运行模式。
键:各设定的确定。运行中按此键则监视器分别出现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的显示。
键:运行模式的切换。用于切换PU/外部运行模式。
键:停止运转指令。用于停止运行及出现严重故障时可以进行报警复位。
2.单位表示和运行状态表示
Hz:表示显示频率时,灯亮。
A:表示显示电流时,灯亮。
RUN:变频器动作时亮/闪烁。
MON:监视显示模式时灯亮。
PRM:参数设定模式时灯亮。
PU:PU操作模式时灯亮。
EXT:外部操作模式时灯亮。
NET:网络运行模式时灯亮。
基本功能参数一览表
参数编号
名称
单位
初始值
范围
用途
0
转矩提升
0.1%
6/4/3/2%
0-30%
V/F控制时,在需要进一步提高启动时的转矩,以及负载后电机不转,输出报警(OL)且(OC1)发生跳闸的情况下使用。
1
上限频率
0.01HZ
120
0-120HZ
想设定输出频率的上限时使用。
2
下限频率
0.01HZ
0HZ
0-120HZ
想设定输出频率的下限时使用。
3
基波频率
0.01HZ
50HZ
0-400HZ
请看电机的额定铭牌。
4
3速设定(高速)
0.01HZ
50HZ
0-400HZ
想用参数设定运转速度,用端子切换速度的时候进行设定。
5
3速设定(中速)
0.01HZ
30HZ
0-400HZ
6
3速设定(低速)
0.01HZ
10HZ
0-400HZ
7
加速时间
0.1S
5s/10s/15s
0-3600s
可以设定加减速时间
8
减速时间
0.1S
5s/10s/15s
0-3600s
9
电子过电流保护
0.01A
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0-500
用变频器对电机进行热保护。设定电机的额定电流
79
操作模式选择
1
0
0,1,2,3,4,6,7
选择启动指令场所和频率设定场所
125
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频率
0.01HZ
50HZ
0-400HZ
改变电位器最大值(5V初始值)频率
126
端子4频率设定增益频率
0.01HZ
50HZ
0-400HZ
改变电流最大输入(20mA初始值)频率
160
用户参数组读取选择
1
0
0,1,9999
可以限制通过操作面板或参数单元读取的参数
基本操作
1.PU点动运行模式。
(1) 接通电源,显示监视画面。
(2)按键切换到PU操作模式。
(3)再按键进入PU点动运行模式。
(4)再次按键进行点动运行。
2.变更参数的设定。
(1)接通电源,显示监视画面。
(2)按键切换到PU操作模式。
(3)按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4)旋转旋钮,将参数编号设定为P.1。
(5)按键,读取当前的设定值。显示“120.0”(120HZ)。
(6)旋转旋钮,将值设定为“50.00”(50.00)。
(7)按键确定。闪烁…参数设定完成。
错误代码说明:
   ………是禁止写入错误。
   ………是运行中写入错误。
   ………是校正错误。
   ………是模式指定错误。
3.监视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1)接通电源,显示监视画面。
(2)按键切换到PU操作模式。
(3)按键,显示输出电流监视器。
(4)再按键,显示输出电压监视器。
(5)再次按键,显示输出频率监视器。
4.参数清除、全部清除的设定。
(1)接通电源,显示监视画面。
(2)按键切换到PU操作模式。
(3)按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4)旋转旋钮,将参数编号设定为 ()。
(5)按键,读取当前的设定值。显示“0”。
(6)旋转旋钮,将值设定为“1”。
(7)按键确定。闪烁…参数设定完。

实验二  外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调速
一、实验目的
1.进一步了解掌握变频器各参数的功能与设置方法;
2.了解掌握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器外部电压调速的方法。
二、控制要求
采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变频器输出随着外部电位器的调节而改变。
三、接线图
四、实验步骤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4”:外部/PU组合模式,运行停止由面板操作(),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2、5之间输入。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RUN”按钮启动电机,调节电位器,电动机转速随之改变。

实验三  外部电压控制变频器调速
一、实验目的
1.进一步了解掌握变频器各参数的功能与设置方法;
2.了解掌握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器外部电压调速的方法。
二、实验要求
采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变频器的输出随着外部电压的输入变化而改变。
三、实验接线图
四、实验步骤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4”:外部/PU组合模式,运行停止由面板操作(),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 2、5之间输入。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RUN”按钮启动电机,调节电压信号源输出电压,电动机转速随之改变。

实验四  外部电流控制变频器调速
一、实验目的
1.进一步了解掌握变频器各参数的功能与设置方法;
2.了解掌握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器外部电压调速的方法。
二、控制要求
采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变频器的输出随着外部电流的输入变化而改变。
三、实验接线图
四、实验步骤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4”:外部/PU组合模式,运行停止由面板操作(),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 4、5之间输入。Pr.180设置为“4”。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RUN”按钮启动电机,调节电流信号源输出电流,电动机转速随之改变。

实验五  PLC控制变频器外部电压开环调速
一、实验目的
1.了解掌握变频器各参数的功能与设置方法;
2.了解掌握基于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的方法。
二、控制要求
采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变频器的输出随着外部电压的输入变化而改变,外部电压要由PLC的模拟量给定。
三、实验接线图
四、实验步骤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2”:外部操作模式,启动信号由外部端子()输入,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2、5之间输入。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启动按钮启动变频器。
5.按下加速按钮,电动机转速不断上升,待电机转速达到所需值,松开按钮。
6.按下减速按钮,电动机转速不断下降,待电机转速达到所需值,松开按钮。
7.按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
五、参考梯形图(见光盘)

实验六  PLC控制变频器外部电流开环调速
一、实验目的
1.了解掌握变频器各参数的功能与设置方法;
2.了解掌握基于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的方法。
二、控制要求
采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变频器的输出随着外部电流的输入变化而改变,外部电流要由PLC的模拟量给定。
三、接线图
四、实验步骤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2”:外部操作模式,启动信号由外部端子()输入,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4、5之间输入。Pr.180设置为“4”。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启动按钮启动变频器。
5.按下加速按钮,电动机转速不断上升,待电机转速达到所需值,松开按钮。
6.按下减速按钮,电动机转速不断下降,待电机转速达到所需值,松开按钮。
7. 按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
五、参考梯形图(见光盘)

实验七  PLC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调速
一、实验目的
学习外部多段速变频器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要求
PLC控制变频器实现7段速分段调速。
三、实验接线

四、实训内容及指导
通过RH、RM、RL的开关信号,最多可选择7段速度。设置下列各段速度参数:
Pr.4=35Hz    Pr.5=25Hz    Pr.6=20Hz     Pr.24=30Hz    Pr.25=40Hz         Pr.26=45Hz    Pr.27=50Hz
信号组合与工作频率(速度)表

RH
RM
RL
频率设定
Pr.27
ON
ON
ON
50
Pr.26
ON
ON
OFF
45
Pr.25
ON
OFF
ON
40
Pr.24
OFF
ON
ON
30
Pr.4
ON
OFF
OFF
35
Pr.5
OFF
ON
OFF
25
Pr.6
OFF
OFF
ON
20

注意事项:
1.多段速度设定在PU和外部运行中都可实现。
2.多个速度同时被选择时,低速信号的设定频率优先。
3.运行参数值可被改变。
五、实验步骤
2.设置以下变频器参数:Pr.79=2;Pr.180=0;Pr.181=1;Pr.182=2。
3.按实验图接线;
4.下载程序到PLC主机,运行PLC;
5.按启动按钮,启动变频器;
6.按动加速按钮,变频器加速。不断按动加速按钮,变频器输出频率也不断提高(0—>20—>25—>30—>35—>40—>45—>50)。
按动减速按钮,变频器减速。不断按动减速按钮,变频器输出频率也不断下降(50—>45—>40—>35—>30—>25—>20—>0)。
7.按停止按钮,变频器停止。
六、参考梯形图(见光盘)

实验八  基于PLC的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一、实训目的
1.掌握PLC控制器与变频器联机控制的方法;
2.掌握外部端子输入实现变频器正反转控制方法。
二、接线图

四、实训内容及指导
由PLC控制的变频器正反转运行
1.按接线图将线连好后,启动电源,准备设置变频器各参数。
2.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将Pr.79设置为“2”:外部操作模式,启动信号由外部端子()输入,转速调节由外部端子(2、5之间、4、5之间、多端速)输入。
3.连续按“MODE”按钮,退出参数设置模式。
4.按下正转按钮,电动机正转起动运行。
5.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
6.按下反转按钮,电动机反转起动运行。
7.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
8.若在电动正转时按下反转按钮,电动机先停止后反转;反之,若在电动机反转时按下正转按钮,电动机先停止后正转。
五、参考梯形图(见光盘)

实验九  基于PLC的变频器死循环调速控制
一、实验目的
1.利用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模拟量模块,通过对变频器的控制,实现电机的死循环调速。
2.了解可编程控制器在实际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及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方法。
二、控制要求
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上同轴连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根据电机的转速变化而输出电压信号Vi1回馈到PLC模拟量模块(FX0N-3A)的电压输入端,在PLC内部与给定量经过PID算法处理后,通过PLC模拟量模块(FX0N-3A)的电压输出端输出一路DC0~+10V电压信号Vout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达到死循环控制的目的。
四、系统原理图

五、接线图

六、实验步骤
1.按下表对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Pr.73=“1”、Pr.79=“4”。
2.按接线列表正确将导线连接完毕后,将程序下载至PLC主机,将PLC的“RUN/STOP”开关拨到“RUN”。
3.先设定给定值。点击标准工具条上的“软件测试”快捷项(或选择“在线”菜单下“调试”项中的“软件测试”项),进入软件测试对话框。在“字软组件/缓冲存储区”栏中的“软组件”项中键入D0,设置D0的值,确定电机的转速。输入设定值N,N为十进制数,如:N=500,则电机的转速目标值就为500转/min。(注意:为了防止电机转速过大,模拟量模块的输入值过大而损坏该模块;也为了实验者的人身安全,不得把电机转速设定超过1500转/min。)
4.按变频器面板上的“RUN”,启动电机转动。电机转动平稳后,记录给定目标转速、电机实际转速、和他们之间的偏差,再改变给定值,观察电机转速的变化并记录数据。(注意:由于PID死循环调节本身的特性,所以电机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稳定下来)
请观察并记录数据添入下列表格:
给定目标转速(r/min)
电机实际转速(r/min)
变频器输出频率(Hz)
稳定偏差

5.按变频器面板上的“STOP/RESET”,使电机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