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电力拖动常用电路-电气控制实训指导书

楼主(2018-10-19):
目 录
实训一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起动控制电路              2
实训二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控制电路              3
实训三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锁控制电路              5
实训四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多地控制电路              8
实训五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顺序控制电路              10
实训六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顺序控制电路              12
实训七  接触器切换星形/三角形启动控制电路              15
实训八  按钮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路              17
实训九  时间继电器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路              19
实训十  按钮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21
实训十一  接触器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23
实训十二  双重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25
实训十三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27
实训十四  带有点动的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30
实训十五  正反转点动、启动控制电路              33
实训十六  异步电动机单向点动、启动控制电路              35
实训十七  双速交流异步电动机手动变速控制电路              37
实训十八  双速交流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控制电路              39

实训一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直接
动控制电路
一、操作所需电器元件明细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
1
380V/Δ

二、电气原理

图1-1
电路图如图1-1所示,该线路简单、元件少,低压断路器中装有用于过载保护的双金属片热脱扣器,熔断器主要作短路保护。因此,该线路对于容量较小,起动不频繁的电动机来说,是经济方便的起动控制方法。
三、实训接线
图1-2
按图1-2的布置要求,根据器件型号在面板上选择所需器件。电机M放在桌面上,安装的动力电路采用黑色接线,用专用的导线引入电源。
四、检测与调试
确认安装牢固、接线无误后,先接通三相总电源,按下“启动”按钮,再“合”上QS开关,电机应正常起动和平稳运转。若熔丝熔断则应“分”断电源,检查分析并排除故障后才可重新“合”电源。

实训
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1

SB5
按钮开关
Φ22-LAY16(黑)
1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路原理
图2-1
点动控制电路中,由于电动机的启动停止是通过按下或松开按钮来实现的,所以电路中不需要停止按钮;而在点动控制电路中,电动机的运行时间较短,无需过热保护装置。
控制电路如图2-1所示。当合上电源开关QS时,电动机是不会起动运转的,因为这时接触器KM1线圈未能得电,它的触头处在断开状态,电动机M的定子绕组上没有电压。若要使电动机M转动,只要按下按钮SB5,使接触器KM1通电,KM1在主电路中的主触头闭合,电动机即可起动,但当松开按钮SB5时,KM1线圈失电,而使其主触头分开,切断电动机M的电源,电动机即停止转动。
三、实训接线
按照图2-2在面板上选择熔断器FU1及FU2、空气开关QS、接触器KM1、按钮SB5后开始接线,动力电路的接线用黑色,控制电路的接线用红色,接线工艺应符合要求。
在通电试车前,应仔细检查各接线端连接是否正确、可靠,并用万用表检查控制回路是否短路或开路、主电路有无开路或短路。

图2-2  点动控制电路接线图
四、检查与调试
检查接线无误后,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此时电机不转,按下按钮SB5,电机即可起动,松开按钮电机即停转。若电机不能点动控制或熔芯熔断等故障,则应分断电源,分析排除故障后使之正常工作。

实训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锁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1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1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路原理
图3-1电路原理图
在点动控制的电路中,要使电动机转动,就必须按住按钮不放,而在实际生产中,有些电动机需要长时间连续地运行,使用点动控制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具有接触器自锁的控制电路。
相对于点动控制的自锁触头必须是常开触头且与起动按钮并联。因电动机是连续工作,必须加装热继电器以实现过载保护。具有过载保护的自锁控制电路的电气原理如图3-1所示,它与点动控制电路的不同之处在于控制电路中增加了一个停止按钮SB1,在起动按钮的两端并联了一对接触器的常开触头,增加了过载保护装置(热继电器FR1)。
电路的工作过程:当按下起动按钮SB2时,接触器KM1线圈通电,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起动旋转,当松开按钮时,电动机不会停转,因为这时,接触器KM1线圈可以通过辅助触点继续维持通电,保证主触点KM1仍处在接通状态,电动机M就不会失电停转。这种松开按钮仍然自行保持线圈通电的控制电路叫做具有自锁(或自保)的接触器控制电路,简称自锁控制电路。与SB2并联的接触器常开触头称自锁触头。
(1)欠电压保护
“欠电压”是指电路电压低于电动机应加的额定电压。这样的后果是电动机转矩要降低,转速随之下降,会影响电动机的正常运行,欠电压严重时会损坏电动机,发生事故。在具有接触器自锁的控制电路中,当电动机运转时,电源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时(一般低到85%额定电压以下),由于接触器线圈磁通减弱,电磁吸力克服不了反作用弹簧的压力,动铁芯因而释放,从而使接触器主触头分开,自动切断主电路,电动机停转,达到欠电压保护的作用。
(2)失电压保护
当生产设备运行时,由于其它设备发生故障,引起瞬时断电,而使生产机械停转。当故障排除后,恢复供电时,由于电动机的重新起动,很可能引起设备与人身事故的发生。采用具有接触器自锁的控制电路时,即使电源恢复供电,由于自锁触头仍然保持断开,接触器线圈不会通电,所以电动机不会自行起动,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事故。这种保护称为失电压保护或零电压保护。
(3)过载保护
具有自锁的控制电路虽然有短路保护、欠电压保护和失电压保护的作用,但实际使用中还不够完善。因为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若长期负载过大或操作频繁,或三相电路断掉一相运行等原因,都可能使电动机的电流超过它的额定值,有时熔断器在这种情况下尚不会熔断,这将会引起电动机绕组过热,损坏电动机绝缘,因此,应对电动机设置过载保护,通常由三相热继电器来完成过载保护。
三、实训接线
按电气元件明细表在面板上选择熔断器FU1、空气开关QS等器件,然后进行接线,接动力线时用黑色线,接控制电路用红色线。
图3-2
四、检查与调试
检查接线无误后,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按下SB2,电机应起动并连续转动,按下SB1电机应停转。若按下SB2电机起动运转后,电源电压降到320V以下或电源断电,则接触器KM1的主触头会断开,电机停转。当电压再次恢复为380V(允许±10%的波动)时,电机应不会自行起动——具有欠压或失压保护。
如果电机转轴卡住而接通交流电源,则在几秒内热继电器应动作断开加在电机上的交流电源(注意不能超过10秒,否则电机过热会冒烟而导致损坏)。

实训四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多地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1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SB3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2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气原理
图4-1
该线路图中,SB1和SB2为甲地的起动和停止按钮;SB3和SB4为乙地的起动和停止按钮。它们可以分别在两个不同地点上控制接触器KM1的接通和断开,达到实现两地控制同一电动机起、停的目的。
三、实训接线
    参考图4-2,在面板上分别选择QS、FU1、FU2、KM1、FR、SB1、SB2、SB3、SB4等器件。接线可参考图4-2,操作者应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4-2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可接通交流电源自行操作,若操作中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应断开电源分析排故后重新操作。

  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顺序控制
一、操作所需电器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KT1
时间继电器
ST3PA-B(0~60S)/380V
1

时间继电器方座
PF-083A
1

FR1、FR2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2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2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1

M1、M2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WDJ24、WDJ24-1
2

二、电气原理

图5-1
接触器KM1的另一常开触头(线号为4-6)串联在接触器KM2线圈的控制电路中,按下SB2,KM1线圈得电吸合使电机M1起动运转,触点KM1(4-6)闭合,时间继电器KT1通电开始延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时,时间继电器触点KT1(6-7)闭合,KM2线圈得电吸合并通过KM2(6-7)自锁,其主触头接通电机M2电路,M2起动运转。
只要按下SB1,M1、M2都停机。
三、实训接线
操作者应按电路原理图及图5-2画出实际接线图。接线应符合工艺的要求。
                                图5-2
四、检测与调试
经检查安装接线无误后,操作者可自行通电试车,若出现故障应分析排除使之正常工作。

实训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顺序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1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1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FR2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2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2

SB1、SB3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2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1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M2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1(厂编)
1
带速度继电器

二、电原理
图6-1
                    图6A-1                               图6A-2
顺序控制的电气原理图如图6-1所示。在生产机械中,有时要求电动机间的起动停止必须满足一定的顺序,如主轴电动机的起动必须在油泵起动之后,钻床的进给必须在主轴旋转之后等等。实现顺序控制可以在主电路也可以在控制电路实现。
图6A-1中,接触器KM1的另一对常开触头(线号为5、6)串联在接触器KM2线圈的控制电路中,当按下SB2使电机M1起动运转,再按下SB4,电机M2才会起动运转,若要M2电机停转,则只要按下SB3即可。在此电路中,SB1是总开关,只要按下SB1,电机M1和M2均停转。
图6A-2中,由于在SB1停止按钮两端并联一个接触器KM2的常开辅助触头(线号为1、2),所以只有先使接触器KM2线圈失电,即电动机M2停止,同时KM2常开辅助触头断开,然后才能按SB1达到断开接触器KM1线圈电源的目的,使电动机M1停止。这种顺序控制线路的特点是:使两台电动机依次顺序起动,而逆序停止。
三、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考图6B-1和图6B-2,操作者可画出实际接线图。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可接通交流电源自行操作,若操作中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应断开电源分析,排故后重新操作。
图6B-1
图6B-2
实训  接触器切换星形/三角形启动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3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3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接触器切换星形/三角形启动控制电气原理如图7-1所示。线路的动作过程:
(1)Y接法启动
            KM1线圈得电        KM1主触头闭合,为M的起动做准备
按下SB2                         KM1自锁触头闭合
                        KM2线圈得电       KM2常闭触点断开          M作星形降压起动
                                 KM2常开触点闭合
(2)当电机转速升高到一定值时,按SB4使电机三角型接法运行。
              KM2线圈失电        KM2主触头断开
按下SB4                          KM2常闭触点闭合
                        KM3线圈得电        KM3常闭触点断开
                                  KM3自锁触点闭合
KM3主触头闭合      M作三角形全压起动
(3)按下SB1,电机停转。

图7-1 接触器控制星形/三角形启动原理图
三、实训接线
接线如图7-2所示,按照此图把各元器件连接起来,接线时要仔细,不能有漏接或错接现象。
图7-2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方可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按下SB2,控制线路的动作过程应按原理所述,若操作中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应断开电源分析,排故后重新操作。

实训  按钮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3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3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按钮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气原理如图8-1所示。线路的动作过程:
(1)Y接法启动
              KM1线圈得电         KM1主触头闭合,为M的起动做准备
按下SB2                           KM1自锁触头闭合
                        KM3线圈得电         KM3常闭触点断开         M作星形降压起动
                                  KM3常开触点闭合
(2)当电机转速升高到一定值时,按SB4使电机三角型接法运行。
              KM3线圈失电        KM3主触头断开
按下SB4                          KM3常闭触点闭合
                        KM2线圈得电      KM2常闭触点断开
                                KM2常开触点闭合
KM2主触头闭合      M作三角形起动
(3)按下SB1,电机停转。
图8-1 按钮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原理图
三、实训接线
接线如图8-2所示,按照此图把各元器件连接起来,接线时要仔细,不能有漏接或错接现象。
图8-2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方可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按下SB2,控制线路的动作过程应按原理所述,若操作中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应断开电源分析排故后重新操作。

实训  时间继电器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3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3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KT1
时间继电器
ST3PA-B(0~60S)/380V
1

时间继电器方座
PF-083A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1

M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星形/三角形起动控制电气原理如图9-1所示。星形/三角形起动是指:为减少电动机起动时的电流,将正常工作接法为三角形的电动机,在起动时改为星形接法。此时起动电流降为原来的1/3,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的1/3。线路的动作过程:
                                通过触头KM1(3~4)自锁
按下SB2       线圈KM1得电      KM1主触头闭合,为M的起动做准备
                        线圈KM3得电      KM3主触头闭合     M作星形降压起动
              线圈KT1得电     KT1(5~6)延时断开    线圈KM3失电
KM3(4~7)恢复
      KT1(7~8)延时闭合       线圈KM2得电、主触头闭合      M作三角形运行
KM2(4~5)断开使KM3不能吸合,KM2(7~8)闭合自锁
    停车过程:按SB1     KM1、KM2失电释放,M停转。
图9-1  时间继电器切换星形/三角形起动原理图
三、实训接线
    接线如图9-2所示,按照此图把各元器件连接起来,接线时要仔细,不能有漏接或错接现象。
图9-2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方可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按下SB2,控制线路的动作过程应按原理所述,若操作中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应断开电源分析,排故后重新操作。
  按钮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 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图10-1
当需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向时,只要直接按反转按钮就可以了,不必先按停止按钮。这是因为如果电动机已按正转方向运转时,线圈是通电的。这时,如果按下按钮SB4,按钮串在KM1线圈回路中的常闭触头首先断开,将KM1线圈回路断开,相当于按下停止按钮SB1的作用,使电动机停转,随后SB4的常开触头闭合,接通线圈KM2的回路,使电源相序相反,电动机即反向旋转。同样,当电动机已作反向旋转时,若按下SB2,电动机就先停转后正转。该线路是利用按钮动作时,常闭先断开、常开后闭合的特点来保证KM1与KM2不会同时通电,由此来实现电动机正反转的联锁控制。所以SB2和SB4的常闭触头也称为联锁触头。
三、实训接线
图10-2
如图10-2所示,在面板上分别选择QS、FU1、FU2、KM1、KM2、FR1,及SB1、SB2、SB4等器件。图10-2中,各端子的编号法有两种:1)用器件的实际编号,例:KM1的1、3、5、13、A1;FR1的95等。2)用器件端子的人为编号,例FU1的1、3、5等。一般器件的端子已有实际编号应优先采用,因为编号本身就表示了元件的结构。例KM1的1与2、3与4代表常开主触头;SB1的①与②表示常闭触头,③与④代表常开触头……。
图10-2是按国家标准用中断线表示的单元接线图,图中各电器元件的端子号及中断线所画的接线图虽然画起来比用连续线画的接线图复杂,但接线很直观(每个端子应接一根还是两根线,每根线应接在哪个器件的哪个端子上),查线也简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用万用表分别检查端子①及端子②直至全部端子都查一遍)。因此操作者不仅要熟悉而且要学会看这种接线图。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接通交流电源,按下SB2,电机应正转;按下SB4,电机应反转;按下SB1,电机应停转。若不能正常工作,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实训  接触器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图11-1
图11-1控制线路的动作过程是:
(1)正转控制  合上电源开关QS,按正转起动按钮SB2,正转控制回路接通,KM1的线圈通电动作,其常开触头闭合自锁、常闭触头断开对KM2的联锁,同时主触头闭合,主电路按U1、V1、W1相序接通,电动机正转。
(2)反转控制  要使电动机改变转向(即由正转变为反转)时应先按下停止按钮SB1,使正转控制电路断开电动机停转,然后才能使电动机反转,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呢?因为反转控制回路中串联了正转接触器KM1的常闭触头,当KM1通电工作时,它是断开的,若这时直接按反转按钮SB4,反转接触器KM2是无法通电的,电动机也就得不到电源,故电动机仍然正转状态,不会反转。电机停转后按下SB4,反转接触器KM2通电动作,主触头闭合,主电路按W1、V1、U1相序接通,电动机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故电动机作反向旋转。
三、实训接线
正反转控制电路的接线较为复杂,特别是按钮使用较多。在电路中,两处主触头的接线必须保证相序相反;联锁触头必须保证常闭互串;按钮接线必须正确、可靠、合理。接线如图11-2所示。
图11-2
四、检查与调试
检查接线无误后,可接通交流电源,合上开关QS,按下SB2,电机应正转(电机右侧的轴伸端为顺时针转 ,若不符合转向要求,可停机,换接电机定子绕组任意两个接线即可)。按下SB4,电机仍应正转。如要电机反转,应先按SB1,使电机停转,然后再按SB4,则电机反转。若不能正常工作,应切断电源分析并排除故障,使线路能正常工作。

实训  双重联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图12-1
该控制线路集中了按钮联锁和接触器联锁的优点,故具有操作方便和安全可靠等优点,为电力拖动设备中所常用。

三、实训接线
图12-2
接线如图12-2所示,按照此图把各元器件连接起来,接线时要仔细,不能有漏接或错接现象。
四、检查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接通交流电源,按下SB2,电机应正转;按下SB4,电机应反转;按下SB1,电机应停转。若不能正常工作,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实训十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Q1、SQ2
SQ3、SQ4
行程开关
JW2A-11H/L
4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2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Δ

二、电原理
该控制线路图为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线路,主要由四个行程开关来进行控制与保护,其中SQ2、SQ3装在机床床身上,用来控制工作台的自动往返,SQ1和SQ4用来作终端保护的,即限制工作台的极限位置。在工作台的T形槽中装有挡块,当挡块碰撞行程开关后,能使工作台停止和换向,工作台就能实现往返运动。工作台的行程可通过移动挡块位置来调节,以适应加工不同的工件。
图中的SQ1和SQ4分别安装在向左或向右的某个极限位置上。如果SQ2或SQ3失灵时,工作台会继续向左或向右运动,当工作台运行到极限位置时,挡块就会碰撞SQ1或SQ4,从而切断控制线路,迫使电机M停转,工作台就停止移动。SQ1和SQ4实际上起终端保护作用,因此称为终端保护开关或简称终端开关。
图13-1
该线路的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三、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考图13-2,操作者应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13-2
四、检查与调试
按SB2观察并调整电动机M为正转(模拟工作台向右移动)用手代替挡块按压SQ3并使其自动复位,电动机先停转再反转(反转模拟工作台向左移动);用手代替挡块按压SQ2再使其自动复位,则电动机先停转再正转。以后重复上述过程,电动机都能正常正反转。若拨动SQ1或SQ4极限位置开关则电机应停转。若不符合上述控制要求,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带点动的自动往返控制
一、实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F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FR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SQ1、SQ2
行程开关
LX9-001
2
自动复位
SB1、SB3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色
2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色
2

SB5
按钮开关
Φ22-LAY16黑色
1

M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
WDJ26(厂编)
1
380V/Y

二、电气原理
图14-1
该控制线路图为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线路,主要由两个行程开关(SQ1、SQ2)来进行控制, SQ1、SQ2装在机床床身上,用来控制工作台的自动往返。在工作台的T形槽中装有挡块,当挡块碰撞行程开关后,能使工作台停止和换向,工作台就能实现往返运动。工作台的行程可通过移动挡块位置来调节,以适应加工不同的工件。
该线路的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SB3、SB5分别为两个方向的点动操作按钮,请自行分析其控制过程。
三、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考图14-2,操作者可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14-2
四、测试与调试
按SB2,观察并调整电动机M为正转(模拟工作台向右移动)用手代替挡块按压SQ1并使其自动复位,电动机先停转再反转(反转模拟工作台向左移动);用手代替挡块按压SQ2再使其自动复位,则电动机先停转再正转。以后重复上述过程,电动机都能正常正反转。
按下SB3,KM1吸合,电动机正转;松开SB3,KM1释放,电动机停止。
按下SB5,KM2吸合,电动机反转;松开SB5,KM2释放,电动机停止。
若动作不符合上述控制要求,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实训十五  异步电动机单向点动、启动控制电路
一、操作所需电器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QF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
1

SB2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
1

SB5
按钮开关
Φ22-LAY16(黑)
1

M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WDJ26
1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二、电气电路
图15-1
线路的启动过程:按下启动按钮SB2,线圈KM1通电吸合,主触头闭合接通电动机电源,电动机旋转;同时KM1(4-5)闭合,与SB5(3-5)构成自锁电路,当松开按钮时,电动机不会停转。
停止过程:按下按钮SB1,KM1线圈失电释放,电动机停止。
点动控制过程:按下点动控制按钮SB5,SB5常闭触点SB5(3-5)先断开,切断KM1的自锁回路;SB5常开触点SB5(3-4)后闭合,KM1线圈得电吸合,电动起动运行,虽然此时KM1(4-5)闭合,但SB5(3-5)已断开,KM1不能自锁。松开SB5,SB5(3-4)先断开,KM1失电释放,SB5(3-5)后闭合,电路恢复初始状态,为下次启动作准备。
三、实训接线
按照图15-2进行接线,接动力线时用黑色线,控制电路用红色线。
    图15-2
四、检测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接通交流电源L1、L2、L3并“合”开关QF,按下SB2,电机应起动并连续转动,按下SB1电机应停转。按下SB5,电动机运行,松开SB5,电动机停转。

  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点动、启动控制
一、实所需电气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F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KM2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2

FR1
热继电器
JRS1D-25/Z(0.63-1A)
1

热继电器座
JRS1D-25座
1

SB1、SB3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色
2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色
2

SB5
按钮开关
Φ22-LAY16黑色
1

M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WDJ26(厂编)
1
380V/Y

二、电气原理
图15-1
图16-1控制线路的动作过程是:
(1)正转启动控制  合上电源开关QF,按正转起动按钮SB2,正转控制回路接通,KM1的线圈通电动作,其常开触头闭合自锁、常闭触头断开对KM2联锁,同时主触头闭合,主电路按U1、V1、W1相序接通,电动机正转。
(2)正转点动控制  合上电源开关QF,按点动按钮SB3,触头SB3(2-3)接通,KM1的线圈通电动作,电动机正转,由于此时触头SB3(2-5)断开,KM1不能自锁;松开SB3,SB3(2-3)先断开,SB4(2-5)后闭合,KM1失电释放,电机停止。
(3)反转启动控制  合上电源开关QF,按反转起动按钮SB4,反转控制回路接通,KM2的线圈通电动作,其常开触头闭合自锁、常闭触头断开对KM1联锁,同时主触头闭合,主电路按W1、V1、U1相序接通,电动机反转。
(4)反转点动控制  合上电源开关QF,按点动按钮SB5,触头SB5(2-6)接通,KM2的线圈通电动作,电动机反转,由于此时触头SB5(2-8)断开,KM2不能自锁;松开SB5,SB5(2-6)先断开,SB5(2-8)后闭合,KM1失电释放,电机停止。
三、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考图16-2,操作者可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16-2
四、检测与调试
确认接线正确后,接通交流电源,按下SB2,接触器KM1吸合并自锁,电机正转;按下SB1,再按SB4电机应反转;按下SB1,电机应停转。按下SB3,电机正转,松开SB3,电机停止;按下SB5,电机反转,松开SB5,电机停止;若不能正常工作,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双速交流异步电动机手动变速控制电路
一、操作所需电器元件明细表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KM2
KM3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3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红色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绿色
2

M
三相双速异步电动机
WDJ22(厂编)
1
380V(Δ/YY)

二、电气原理
图17-1
该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如下:先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低速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联锁触头断开,自锁触头闭合,电动机定子绕组作△连结,电动机低速运转。如需换为高速运转,可按下高速起动按钮SB4,接触器KM1线圈断电释放,主触头断开,自锁触头断开、联锁触头闭合,同时接触器KM2和KM3线圈获电动作,主触头闭合,使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双Y并联,电动机高速运转。因为电动机的高速运转是KM2和KM3两个接触器来控制的,所以把它们的常开辅助触头串联起来作为自锁,只有当两个接触器都闭合时,才允许工作。
、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照图17-2,操作者应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17-2
、检测与调试
确认接线无误后,操作者可接通交流电源自行操作,若出现不正常,则应分析排除故障使控制线路正常工作。

  双速交流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控制电路
一、实训所需电器元件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QS
低压断路器
DZ108-20(1.6A-2.5A)
1

FU1
螺旋式熔断器
RL1-15
3
装熔芯3A
FU2
直插式熔断器
RT14-20
2
装熔芯2A
KM1、KM2
KM3、KM4
交流接触器
LC1-D0610Q5N 380V
4

KT1
时间继电器
ST3PA-B(0~60S)/380V
1

时间继电器方座
PF-083A
1

SB1
按钮开关
Φ22-LAY16 红色
1

SB2、SB4
按钮开关
Φ22-LAY16 绿色
2

M
三相双速异步电动机
WDJ22(厂编)
1
380V(Δ/YY)

二、电气原理
图18-1
用按钮和时间继电器控制双速电动机低速启动-高速运转的电路图如图20-1所示。时间继电器KT1控制电动机△启动时间和△-YY的自动换接运转。
△形低速启动运转:
按下SB2→SB2常闭触头先分断、常开触头后闭合→KM1线圈得电→KM1自锁触头闭合自锁、主触头闭合、两对常闭触头分断,对KM2、KM3联锁→电动机M接成△形低速启动运转。
YY形高速运转:
按下SB4→KT1线圈得电、KM4线圈得电→KM4常开触头闭合自锁→KT1延时时间到→KT1延时断开的动断触头分断、KT1延时闭合的动合触头闭合→KM1线圈失电→KM1常开触点均分断、KM1常闭触头恢复闭合→KM2、KM3线圈得电→KM2、KM3主触头闭合,KM2、KM3联锁触头分断对KM1联锁→电动机M接成YY形高速运转。
停止时,按下SB1即可。
、实训接线
接线可参照图18-2,操作者应画出实际接线图。
图18-2
、检测与调试
电机绕组的六个端子先不接,调节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使延时时间约5秒。断开电源,再把电机的六个端子接上,确认接线无误,操作者可接通交流电源自行操作,若出现不正常,则应分析并排除故障。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