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按键双击的问题

楼主(2018-10-19):
1.不要所谓的状态机方法    2.不要开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定时器0 但不开中断)
3.如果开中断也行(不得已最后方法)

说明:因为用的是触摸单片机的触摸按键。 按键为1有效。不需要滤波。

实现的基本原理:判断2次按下的时间,>500(or250ms)再有按键按下,就是双击;没有就是_单击_。

目前的状况:我水平很菜,网上看了很多,书上也翻了,我是没实现的了。已经搞了_3天_了,就这个功能了,怎么弄都不行了,快崩溃了。

网友A:
用定时器扫面计数非中断模式  假设按键1被触摸  内置flag=1  定时器扫描时间为50ms 让标志time0计数 计数到10时即为500ms 再让flag=2 再次按键即可生效

网友B:
使用计数法识别长短按*/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S 10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key_S*50 //宏定义长按(约1s)
//定义端口
sbit KEY=P1^4;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unsigned int count=0;//计数变量

int main (void)
{
        LED1=1;
        LED2=1;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
                                LED2=!LED2;
                        if(count>key_L)
                                count=key_L+1;                                //防止count溢出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LED1=!LED1;
                        count=0;                                                        //count清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扫面计数非中断模式  假设按键1被触摸  内置flag=1  定时器扫描时间为50ms 让标志time0计数 计数到 ...

牛比。

网友C(2019-08-24):
引用 网友B:
使用计数法识别长短按*/
#include
#define key_S 10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你的程序是按键长短按键程序,别人要按键双击程序。

网友D:
百度搜索杜洋师傅一键多能视频,讲的很好

网友E:
清零置1即可

网友F(2021-12-06):
你可以看看这个程序 按键双击 N连击 都可以
#include "STC15F104E.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feed_dog() WDT_CONTR |= 0x10
sbit sKEY = P3 ^ 2;
sbit LED = P3 ^ 3;
bit KEY = 1;
u8 KEYms = 0;       //按键按下时间毫秒 松开清0
u8 leave = 0;      //按键松开时间 减到0 则连击清0
u8 add = 0;         //按键连击次数
void InitTimer0(){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WDT_CONTR = 0x27;
    InitTimer0();
    P3M0=0x08;P3M1=0x00;
    while (1) {
        feed_dog();
        if (KEY == 0) {
            leave = 250;        //等待250毫秒
            if (++add >= 2) {   //双击
                add = 0;
                LED = !LED;     //LED亮灭翻转
            }
            while (KEY == 0) {
                feed_dog();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12Mhz 1mS定时器中断
    TH0 = 0x0FC;
    TL0 = 0x18;
    if (leave && !--leave) {
            add = 0;
    }
    if (sKEY) {
        KEYms = 0;
    } else {
        if (KEYms != 0xFF) {
            KEYms++;
        }
    }

    KEY = !(KEYms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