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1){}和while(1);

楼主(2018-10-19):
单片机中while(1)有两种用途,
while(1);
意义:这是一个死循环,代码不再向下执行。
用途:
1. 一般在调试代码时,为了检测一部分代码是否OK,防止后面的代码干扰执行结果,会在观测点加上while(1);
2. 有些代码检测到运行错误时,会抛出错误(打印、设置错误码),然后进入while(1);
3.  机器需要复位时,停止喂看门狗,进入while(1); 迫使看门狗超时,产生硬件复位
while( 1 ) { 代码 }意义:这里将会重复执行{}中的代码用途:1.  单片机在不使用操作系统时,主程序一般都使用这种架构2. 操作系统中的进程,执行任务时,有些也会使用这种架构3. {}中的代码不停地检测某个条件,当条件符合时,跳出该循环,继续向下执行我们在单片机中使用while(1),大部分还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因为很多时候执行完某段程序后单片机的程序指针PC(就是程序指针)并不会停止,仍然会继续从ROM中读取指令并执行,这样一来可能会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进而出现不确定的结果,我们加个while(1)就能让程序在执行完后在原地循环,相当于停在原地,防止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