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位数码管右下角的点去掉,还有数码管前面多余的0,做的是显示0~9999。

楼主(2018-10-19):
代码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27=P2^7;sbit P26=P2^6;
sbit P25=P2^5;sbit P24=P2^4;
uint js;
static u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
void delay500(unsigned int iii)
{
unsigned int jjj;
for(;iii>0;iii--)
for(jjj=0;jjj<60;jjj++)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EA=1;
TR0=1;
while(1)
{
   for(i=0;i<=9999;i++)
   {
     js=i;
     delay(50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2
{
  TL0=0xe0;
  TH0=0xb1;
  P27=0;
  P0=smg[js/1000];
  delay500(5);
  P27=1;
  P26=0;
  P0=smg[js%1000/100];
  delay500(5);
  P26=1;
  P25=0;
  P0=smg[js%100/10];
  delay500(5);
  P25=1;
  P24=0;
  P0=smg[js%10];
  delay500(5);
  P24=1;
}

程序应该怎么加程序,应该加在哪里啊,才能使点不显示,前面多余的0不显示

网友A:
数码管右下角的点去掉要把smg[]这里的数据要改一下,dp那一位不要置1.
数码管前面多余的0,P0=smg[js/1000];这里要加一个判断,if(js/1000==0)P0=0;else P0=smg[js/1000];

网友B: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27=P2^7;
sbit P26=P2^6;
sbit P25=P2^5;
sbit P24=P2^4;
uint js;
static u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

void delay500(unsigned int iii){
        unsigned int jjj;
        for(;iii>0;iii--)
        for(jjj=0;jjj<60;jjj++)
        {;}
}

void main(void){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EA=1;
        TR0=1;
        while(1){
                for(i=0;i<=9999;i++){
                        js=i;
                        delay(50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2{
        TL0=0xe0;
        TH0=0xb1;

        if(js>999){
                P27=0;
                P0=smg[js/1000];
                delay500(5);
                P27=1;
        }
        if(js>99){
                P26=0;
                P0=smg[js%1000/100];
                delay500(5);
                P26=1;
        }

        if(js>9){
                P25=0;
                P0=smg[js%100/10];
                delay500(5);
                P25=1;
        }

        P24=0;
        P0=smg[js%10];
        delay500(5);
        P24=1;
}
///前面定义的数组中是没有小数点的。

网友B: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27=P2^7;
sbit P26=P2^6;
sbit P25=P2^5;
sbit P24=P2^4;
uint js;
static u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

void delay500(unsigned int iii){
        unsigned int jjj;
        for(;iii>0;iii--)
        for(jjj=0;jjj<60;jjj++)
        {;}
}

void main(void){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EA=1;
        TR0=1;
        while(1){
                for(i=0;i<=9999;i++){
                        js=i;
                        delay(50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2{
        TL0=0xe0;
        TH0=0xb1;

        P2=1;
        if(js>999){
                P27=0;
                P0=smg[js/1000];
                delay500(5);
                P27=1;
        }
        if(js>99){
                P26=0;
                P0=smg[js%1000/100];
                delay500(5);
                P26=1;
        }

        if(js>9){
                P25=0;
                P0=smg[js%100/10];
                delay500(5);
                P25=1;
        }

        P24=0;
        P0=smg[js%10];
        delay500(5);
        P24=1;
}
///前面定义的数组中是没有小数点的。

网友C:
需要看你电路图,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点有没有被接入P0,P0管脚接法通电二进制数据转化为十六进制就是msg数组里面的值,不对才会在10个数字里显示出亮点,像你这种只有10个数据的,应该是不带有小数点数据的。小数点的点亮在硬件里单独体现的。没有数组没有描述不亮前面数码管的情况那就应该是默认输出。另外显示程序还需要考虑消影。

网友D:
看看数码管个段位的值。把小数点的值减去即可。看你的段码表中,不带小数点啊?

网友E:
我们很多时候,软件是照着硬件写的,这样没法分析的

网友F(2020-06-23):
楼主可以附带个图吗?

网友G:
楼主的程序有点奇怪,程序中应该慎用delay(),dp那一位不要置1,右下角的点就可以去掉了。至于怎么去掉数码管前的0,可以参考《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教材电子版:http://pan.baidu.com/s/1c0zkWIc

网友H:
可以这样实现:
定义一个消隐段码(现在你已经实现了数字0~9的段码),该段码使数码管所有段(即LED)全部熄灭,定义在段码表LED_code[10]位置(LED_code[9]对应数字9);
之后你可以在点亮数码管之前取段码的程序中增加前导0的判断(很简单,请自己思考怎么实现),若判断是前导0,则P0=~LED_code[10](取代楼主之前的P0=~LED_code[led_num[i]],此时led_num[i]=0)。
OK!

网友I:
不要让dp=1就好了吧

网友J:
没有原理图 不好说  ,不要点的话 直接把dp先删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