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T6和STM32F407ZET6除了FLASH大小有区别外其他是否相同?

楼主:
如题,除了FLASH以外,封装和管脚顺序是否相同,设计中想要选用STM32F407ZGT6作为单片机但是只有STM32F407ZET6的参考资料,想知道两者是否通用

网友A(2018-10-19):
可以通用的,依据如下:

网友B:
是可以通用的,就是Flash不一样,如果程序不是太大,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可以通用,只是Flash不一样。如果程序不是太大,没有区别。

网友C:
可以通用的,首先,STM32的F4系列只要对应的封装是相同的(STM32F407ZET6和STM32F407ZGT6都是LQPF144封装),那么对应的管教顺序就是完全相同的,对于同一F4系列芯片,他们区别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比如STM32F407ZE和STM32F407ZG,F4代表系列(还有L系列(低功耗),H系列(高性能(功耗比L还低)),WB(没用过),407代表外设的多少,Z是引脚数,代表144引脚(T(36脚),V(48),R(64),V(100),I(176)),E和G分别代表512kb和1024kb的flash,(6(32),8(64,),B(128),C(256),D(384)),T是LQPF封装(H(BGA),U(VFQFPN)),6是工作的温度范围,所以这两块只有FLASH的差别。

网友D:
是相通的

网友E(2019-07-26):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的,依据如下:

谢谢,十分的有用

网友F(2022-02-19):
STM32有统一的命名规范:
STM32F407VET6
STM32F407代表的是芯片的型号后面的字符表示芯片的信息
V这一项代表引脚数,其中T代表36脚,C代表48脚,R代表64脚,V代表100脚,Z代表144脚,I代表176脚。
E这一项代表内嵌Flash容量,其中6代表32K字节Flash,8代表64K字节Flash,B代表128K字节Flash,C代表256K字节Flash,D代表384K字节Flash,E代表512K字节Flash,G代表1M字节Flash。
T这一项代表封装,其中H代表BGA封装,T代表LQFP封装,U代表VFQFPN封装。
6这一项代表工作温度范围,其中6代表-40——85℃,7代表-40——105℃。
所以STM32F407VET6和STM32F407ZET6的区别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