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插座 STC15F104单片机红外遥控继电器(附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19):
STC15F104单片机芯片制作,改装普通220V插座,简单方便,懒人福音(不用再弯腰去开开关了

制作出来的红外遥控插座实物图如下:

//STC 15F104W
#include<reg52.h>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sbit IR=P3^2;//红外接口标志

sbit Relay=P3^4;//继电器1输出端口

sbit Buzzer=P3^3;//蜂鸣器

sbit Key=P3^5;//按键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
bit flag;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声明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Ir_work(void);                          //声明函数  红外工作函数
void Ircordpro(void);                  //声明函数  红外处理函数

void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

        if(!Key)//按键按下则开关电气
        {
                 Delay(10);//去抖

    if(!Key)
    {
            while(!Key)
            {};

        Delay(10);//去抖

        while(!Key)
            {};
            {
             Relay=!Relay;
                         Buzzer=!Buzzer;
                         Delay(500);
                         Buzzer=!Buzzer;
            }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延时声明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4;
                while(usn!=0)
                {
                     us=0xf0;
                     while (us!=0) {us--;};
                     usn--;
                }

                     mS--;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声明
{
  irtime++;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声明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reload value
  TL0=0x00;//initial value
  ET0=1;//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外部定时初始化
{
IT0 = 1;   //INT0 (P3.2)
EX0 = 1;   //Enable EX0 Interrupt
EA = 1;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Relay=1;

Buzzer=0;

Key=1;

EX0init(); // 初始化
TIM0init();

while(1)//主循环
   {

        Keyscan();//按键扫描
    if(irok)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处理遥控信号
          {
           Ir_work();
            }
   }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处理,此值可修改
  {
    switch(IRcord[2])//仅判断其中1个数据,如果防止串码,需要同时对比4个字节数据
              {
           case 0x02: Relay=!Relay;   // 0x02 红外遥控 用户码 可自行更改
                                          Delay(10);
                              Buzzer=!Buzzer;
                                          Delay(500);
                                          Buzzer=!Buzzer;
                                          Delay(400);
                                          Buzzer=!Buzzer;
                                          Delay(500);
                                          Buzzer=!Buzzer;

                                          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
              IRcord[1]=0;//清除值,防止误码
              IRcord[2]=0;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

1路红外继电器 15F104 ok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是不是什么遥控器都能用啊,要不要提前学习进去呀

楼主:
先要搞清楚,遥控器的红外键值,修改C程序即可,我的手机是 小米 max2 自带红外遥控,遥控器和手机都能使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烧录后,按所有红外按键都能亮然后就灭灯?
P3^4或将P3^4改P3^5都不行(代码内的P3^5部分已屏蔽)

网友C:
这个是自学习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烧录后,按所有红外按键都能亮然后就灭灯?
P3^4或将P3^4改P3^5都不行(代码内的P3^5部分已屏蔽)
...

为什么要修改?D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自学习型的吗?

不是学习型的,先做个红外解码器记录键值,然后把你要的键值写入本程序。就OK了

网友D:
把P3.4改为推挽输出试试。即加上:P3M1=0x04;P3M0=0x08;这两句。

网友B:
因为直接烧录你发的代码,按遥控器只有闪烁灯有反应,其它的没有反应我用的是简版遥控器

你这里有个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我需要怎么修改?
#define        User_code                0xB649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另说明,我烧录论坛里的
STC15F104W单双多路串口蓝牙控制继电器 源码+上位机源码
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烧录
DIY插座 STC15F104单片机红外遥控继电器(附程序源码)

用STC八脚单片机STC15F104E制作红外遥控灯扇
都无法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直接烧录你发的代码,按遥控器只有闪烁灯有反应,其它的没有反应我用的是简版遥控器

你这里有个定 ...

首先,你的遥控器的引导码若是9ms+4.5ms,那么,就只需要改那个0x02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遥控器的引导码若是9ms+4.5ms,那么,就只需要改那个0x02就行了。

改了,没用
另外你板子上有二个三极管,但没有说明是什么三极管,能否说明一下?
还有烧录时选的频率是多少?11.0592还是12.000

网友E:
楼主  你好 可以增加多几路继电器负载输出 口 吗 ? 如果增加输出口 程序要怎样修改

网友B(2018-11-20):
问题找到了。看了另一个贴子,好像是io口冲突的问题,他把开关和蜂鸣器放在tx和rx就能用。稍后我整理一下。做个成品出来在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没用
另外你板子上有二个三极管,但没有说明是什么三极管,能否说明一下?
还有烧录时选的频率是 ...

晶振频率设置 1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直接烧录你发的代码,按遥控器只有闪烁灯有反应,其它的没有反应我用的是简版遥控器

你这里有个定 ...

我是经过测试后,才发表的,注意两个三极管,一个是PNP的,另一个是NPN的,分别是高低电平起作用,制作时要搞清楚
另外,先要准确的记录你要使用的红外遥控器的键值,按三次以上,键值保持不变,才可以!否则说明你的红外解码键值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没用
另外你板子上有二个三极管,但没有说明是什么三极管,能否说明一下?
还有烧录时选的频率是 ...

三极管用了两个,一个NPN型,另一个PNP型,起作用就是起到开关作用,你先要补习一下模拟电路的三极管开关电路,辅助限流电阻不能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好 可以增加多几路继电器负载输出 口 吗 ? 如果增加输出口 程序要怎样修改

如果要增加多路继电器控制,就要更换单片机芯片,15f104 io口比较少,兼用换成 15f408!

程序需要改动,主要是对应红外键值和io口之间的连接
比如 case 0x00 P0.0口取反
               0x01 P0.1口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看了另一个贴子,好像是io口冲突的问题,他把开关和蜂鸣器放在tx和rx就能用。稍后我整理一下。 ...

在制作过程中,我可以避开 TXD 和 RXD两个io口,是为了以后方便烧写程序!!!
如果就使用一个继电器模块的话,完全可以不适用 TXD 和 RXD,以后调试起来方便

还有就是两个三极管起开关作用,要搞清楚三极管的作用、和特性,辅助限流电阻不可缺少,本程序采用两种类型的三极管,有高电平导通和低电平导通,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自行更改!

网友B:
谢谢楼主,虽然你贴里并没有说明一个键值要按三次以上才可以。建议发贴时关键性的东西能描述清楚。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仿制了一个很好用,由于非常稳定可靠,按键,蜂鸣,指示灯都没用,更便于安装。

网友F: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在学

网友E:
楼主  你好,能用这个芯片做多一路继电器输出吗?如果做多一路输出要怎样修改程序?

网友G(2018-12-24):
太美了,谢谢了

网友H(2022-02-07):
新手来学习stc 的 支持

网友H:
要是加个学习遥控器 编码 就完美了

网友I(2025-02-24):
楼主大佬,这是我照着您的程序弄得程序不知道为啥遥控不好使,但按键好使,红外接到p3.5口,按键接到p3.4口,使p3.3和p3.3输出不同电平,按键每次按下对应输出4种状态,遥控器上的1234按键也能控制输出对应的4种状态。

网友I:
好了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