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选择

楼主:
欲将nRF24L01(已经使用3.3V供电)数据脚连接到一个5V单片机的IO口上,网上查询有以下几种办法,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

1.直接连接,IO为准双向口
2.IO设置为开漏,上拉10K到3.3V,连接到nRF24L01
3.上一种情况下,再加上330Ω电阻限流
4.IO为准双向口,下拉10K到地,连接到nRF24L01
5.IO为准双向口,上拉1K到3.3V,连接到nRF24L01
6.直接连接,每条线加1K限流电阻

查询STC15单片机手册推荐的是第3种,查询nRF24L01手册说nRF24L01可以接受5V电平输入。

所以现在非常混乱,心情复杂,期待有人给出合理的连接方案。

网友A(2018-10-19):
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帮你,但是还是祝福你有人可以帮到你,我只想拿到2个黑币好让我下载一个档案

网友B:
直接连接,IO为准双向口可以。nRF24L01可以接受5V电平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IO为准双向口可以。nRF24L01可以接受5V电平输入。

其实电平的话确实没什么关系,我是担心电流超过负荷

网友D:
nRF24L01可以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

因为一般的单片机上电默认的普通IO模式电流很小的,

只要你不作死开什么强上拉或推挽模式。

网友E:
限流电阻1K,上拉10K~100K,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要3.3V供电器件和5V供电器件IO通信稳定工作, 最好是通过MOS管对两边的IO做电平转换。用一个NMOS管就可以了,可以搜得到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G(2019-02-10):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3.3V供电器件和5V供电器件IO通信稳定工作, 最好是通过MOS管对两边的IO做电平转换。用一个NMOS管就可 ...

小子,有种惹事没种担事,孬种!

网友G:
说的不够清楚,现,再议

网友H(2019-11-24):
这款芯片怎么配置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