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简单软件串口打印函数 STC单片机串口助手的hex转换成文本模式

楼主:
为了确保移植成功,有必要在 "soft_uart.h"的文件下进行以下步骤的更改:
                V

/********************特别注意***************************/
该软件串口打印可以定义任何一个IO口输出数据
波特率固定为9600
该软件串口只适用与15系列的单片机
/********************特别注意***************************/

1.先将头文件和点C文件添加到你需要添加的文件中如:
#include    "soft_uart.c"
#include    "soft_uart.h"

2.打开soft_uart.h文件,因为不同的系统时钟不同,需要在soft_uart.h文件中配置为相应的主时钟,这里因为我的程序是11.0592进行了二分频,所以我选择5529600L,用户根据自己的配置进行相应的选择。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55296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
3.还需要根据芯片的型号进行更改头文件。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STC15F2K60S2.h"

/*************        功能说明        **************

本文件为模拟串口发送程序, 一般为测试监控用.

串口参数:9600,8,n,1.

可以根据主时钟自动适应.

******************************************/

#include        "soft_uart.h"

sbit        P_TXD = P3^1;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端,可以是任意IO

//========================================================================
// 函数: void        BitTime(void)
// 描述: 位时间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BitTime(void)
{
        u16 i;
        i = ((MAIN_Fosc / 100) * 104) / 130000L - 1;                //根据主时钟来计算位时间
        while(--i);
}

//========================================================================
// 函数: void        TxSend(uchar dat)
// 描述: 模拟串口发送一个字节。9600,N,8,1
// 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字节.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TxSend(u8 dat)
{
        u8        i;
        EA = 0;
        P_TXD = 0;
        BitTime();
        for(i=0; i<8; i++)
        {
                if(dat & 1)                P_TXD = 1;
                else                        P_TXD = 0;
                dat >>= 1;
                BitTime();
        }
        P_TXD = 1;
        EA = 1;
        BitTime();
        BitTime();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描述: 模拟串口发送一串字符串。9600,N,8,1
// 参数: *puts: 要发送的字符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TxSend(*puts);
}
void   printdec_soft(int dec) //打印十进制的数据出来
{
   char buff_numb[5]={0},i=0,j;
        if(dec==0)
    {
            TxSend( (char)( '0'));//48
                TxSend( (char)('\r'));
             TxSend( (char)('\n'));
    }
         else
         {
                while(dec!=0)
                {
                        buff_numb[i++]=dec%10;  //从个位开始读入
                        dec=dec/10;
                }
                for(j=i-1;j>=0;j--)
                {
                        TxSend( (char)(buff_numb[j] + '0'));//48
                }
                TxSend( (char)('\r'));
                TxSend( (char)('\n'));
        }
}

void   printdec_softtm(int dec) //打印十进制的数据出来
{
   char buff_numb[5]={0},i=0,j;
        if(dec==0)
    {
            TxSend( (char)( '0'));//48
    }
         else
         {
                while(dec!=0)
                {
                        buff_numb[i++]=dec%10;  //从个位开始读入
                        dec=dec/10;
                }
                for(j=i-1;j>=0;j--)
                {
                        TxSend( (char)(buff_numb[j] + '0'));//4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