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基本知识你掌握了吗

楼主:
       在做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串口是最常用的通信接口,所以我自己整理了一下关于串口的一些常识性知识,方便自己学习。
    我们常说的串口按电平分类的话有两种,一种是TTL电平的串口,一种是232电平的串口。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两种电平的区别。
TTL电平标准:输出L:  <0.8V;  H: >2.4V,输入L:  <1.2V:   H: >2.0V
TTL器件输出低电平要小于0.8V,高电平要大于2.4V,输入,低于1.2V就认为是0,高于2.0就认为是1.于是TTL电平的输入低电平的噪声容限就只有(O.8-0)/2=0.4V,高电平的噪声容限为(5-2.4)/2=1.3V.
RS232标准:
逻辑1的电平为-3~-15V,辑0的电平为+3~+15V,注意电平的定义反相了一次。

   然而TTL电平的串口还可以分为两种UART与USART。我们打开stm32cubeMX看到stm32F103有2个UART3个USART。在日常我们就可以说,它有5个串口,因为USART可以配置成UART
    UART与USART都是单片机上的串口通信,他们之间的区别如下:
首先从名字上看: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USART在UART基础上增加了同步功能,即USART是UART的增强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是具体增强到了什么地方呢?
  其实当我们使用USART在异步通信的时候,它与UART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在同步通信的时候,区别就很明显了:大家都知道同步通信需要时钟来触发数据传输,也就是说USART相对UART的区别之一就是能提供主动时钟。如STM32的USART可以提供时钟支持ISO7816的智能卡接口。

     在实际的项目中用的最多的还是UART ,配置为:N, 8 ,1.波特率常用的有2400,9600,57600,115200.我们用串口来干什么呢?用过一些模块的工程师会知道,很多模块都是通过串口来控制或者通过串口透传数据的,比如gsm(2g,4g),gps,wifi,蓝牙等等,这些模块都是通过串口来控制。所以作为一个工程师,必须要搞懂串口。下面我们通过Loto虚拟示波器采集不同波特率的UART 波形:

对比理论的时序图,我们找找起始位和停止位,这个数据是多少?
有时候我们面试会考一个题目,那就是UART波特率9600的时候,它的一个bit是多长时间,这个怎么算?初学者肯定蒙了,我用串口直接就配置然后发数据就行了,从来没算过,下面我总结一下:

波特率2400:1/2400416.67*10^(-6)s=416.67us
波特率4800:1/4800208.33*10^(-6)s=208.33us
波特率9600:1/9600104.17*10^(-6)s=104.17us
波特率19200:1/1920052.08*10^(-6)s=52.08us
波特率57600:1/5760017.36*10^(-6)s=17.36us
波特率115200:1/1152008.68*10^(-6)s=8.68us

对比我们用Loto虚拟示波器采集的数据看看是不是一致呢?

我们算这个数据有什么用呢?是的!没错!就是模拟串口!当单片机串口不够用的时候项目中会用到。接下来我会分析几个论友写的代码,逐步深入理解TTL串口。

下面这个模拟串口的代码:
首先说它的发送吧,发送一个字节,先发送起始位OI_TXD = 0;  然后delay_us(BuadRate_9600);然后依次从低位开始检测Data的每一位,从而拉高拉低OI_TXD,然后延时,移位,重复8次,最后发送停止位发送完一个Data
接收的话:它是stm32开了个定时器4和一个外部中断.外部中断采到下降沿,然后定时器设置为107us中断一次,去采集一个bit,为什么是107us呢?因为此时波特率是9600,一个bit是104.17us,然后可以依次采集每个bit,直到采完一个data。(个人感觉107us不稳定)

/**
*软件串口的实现(IO模拟串口)
* 波特率:9600    1-8-N
* TXD : PC13
* RXD : PB14
* 使用外部中断对RXD的下降沿进行触发,使用定时器4按照9600波特率进行定时数据接收。
* Demo功能: 接收11个数据,然后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

#define OI_TXD        PCout(13)
#define OI_RXD        PBin(14)

#define BuadRate_9600        100

u8 len = 0;        //接收计数
u8 USART_buf[11];  //接收缓冲区

enum{
        COM_START_BIT,
        COM_D0_BIT,
        COM_D1_BIT,
        COM_D2_BIT,
        COM_D3_BIT,
        COM_D4_BIT,
        COM_D5_BIT,
        COM_D6_BIT,
        COM_D7_BIT,
        COM_STOP_BIT,
};

u8 recvStat = COM_STOP_BIT;
u8 recvData = 0;

void IO_TXD(u8 Data)
{
        u8 i = 0;
        OI_TXD = 0;
        delay_us(BuadRate_9600);
        for(i = 0; i < 8; i++)
        {
                if(Data&0x01)
                        OI_TXD = 1;
                else
                        OI_TXD = 0;

                delay_us(BuadRate_9600);
                Data = Data>>1;
        }
        OI_TXD = 1;
        delay_us(BuadRate_9600);
}

void USART_Send(u8 *buf, u8 len)
{
        u8 t;
        for(t = 0; t < len; t++)
        {
                IO_TXD(buf[t]);
        }
}

void 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C端口时钟

         //SoftWare Serial T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SoftWare Serial R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4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4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IOConfig();
         TIM4_Int_Init(107, 71);         //1M计数频率

        while(1)
        {
                if(len > 10)
                {
                        len = 0;
                        USART_Send(USART_buf,11);
                }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
                if(OI_RXD == 0)
                {
                        if(recvStat == COM_STOP_BIT)
                        {
                                recvStat = COM_START_BIT;
                                TIM_Cmd(TIM4, ENABLE);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FlagStatus(TIM4,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FLAG_Update);
                 recvStat++;
                if(recvStat == COM_STOP_BIT)
                {
                        TIM_Cmd(TIM4, DISABLE);
                        USART_buf[len++] = recvData;
                        return;
                }
                if(OI_RXD)
                {
                        recvData |= (1 << (recvStat - 1));
                }else{
                        recvData &= ~(1 << (recvStat - 1));
                }
  }
}

还有一个例子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tdio.h"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void SendOneByte(u8 Byte);
        SendOneByte((uint8_t) ch);
        return ch;
}
#endif

void SendOneByte(u8 Byte)
{
        u8 i=8,tmp;
        TXD_low(); //发送起始位
        delay_us(104);
        //发送8位数据
        for(i=0;i<8;i++)
        {
                tmp        = (Byte >> i) & 0x01;  //低位在前

                if(tmp == 0)
                {
                        TXD_low();
                        delay_us(104);        //0
                }
                else
                {
                        TXD_high();
                        delay_us(104);        //1
                }
        }
//        while(i--)
//        {
//          MNUSART_TXD = (Byte&0x01);     //先传低位
//          delay_us(104);
//          Byte = Byte>>1;
//          //无校验位
//          MNUSART_TXD=1;//发送结束位
//          delay_us(104);

//        }
         TXD_high();
         delay_us(104);

}

void SendBytes(u8 *str,u8 len)        //发送数组最好用这个,也可发送字符串
{
  u16 i;
  for(i=0;i<len;i++)
  {
           SendOneByte(str[i]);

  }

}

void SendStr(u8 *str) //发送字符串,发送数组如果带0x00就中断发送了
{
while(*str)
SendOneByte(*str++);

}

int main(void)
{
  u8 len;
  u8 hello[]={0x5a,0xa5,0x00,0x00,0x01};
  delay_init();
  EXTIX_Init();
  //测试 发送一个字节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1);
  SendOneByte(0x02);
//测试发送数组
SendBytes(hello,5);
//测试发送字符串
// SendBytes("hello word",11);
// SendStr("德玛西亚");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printf("您发送的消息为:");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SendBytes(USART_RX_BUF,len);
                 //也可以用下面的发送
//                 SendStr(USART_RX_BUF);
//                 for(len=0;len<200;len++)
//                 USART_RX_BUF[len]=0;
                   printf("");//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
}

#include "exti.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ys.h"

u8 tmp;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u16 USART_RX_STA=0;
//extern SendOneByte(u8 Byte);
void EXTI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GPIOA.1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下降沿触发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u8 i=9;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 Dis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ICER[EXTI15_10_IRQn >> 0x05] =
                (uint32_t)0x01 << (EXTI15_10_IRQn & (uint8_t)0x1F);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delay_us(30);
                while(i--)
                {
                tmp >>=1;
                if(GPIOA->IDR&0x0400) tmp |=0x80;
                delay_us(104);

        }

          if((USART_RX_STA&0x8000)==0)
          {
                        if(USART_RX_STA&0x4000)
                        {
                        if(tmp!=0x0a) USART_RX_STA=0;
                        else USART_RX_STA |=0x8000;
                        }
                        else
                        {
                        if(tmp==0x0d) 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tmp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NVIC->ISER[EXTI15_10_IRQn >> 0x05] =
                (uint32_t)0x01 << (EXTI15_10_IRQn & (uint8_t)0x1F);

   }

}

网友A(2018-12-20):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B(2019-02-01):
呃,这个示波器,就是纵向分辨率有点低了……

网友C(2019-07-30):
您好!请问《串口的基本知识你演掌握了吗》这个贴子中的串口波形上有过冲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