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TPYBoard点亮8*8点阵

楼主:
1.实验目的
  1.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 接口的方法。
  2. 进一步学习编制数据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
  3. 学习8*8点阵与TPYBoard的接线方法,点亮点阵。
2.所需元器件
   8*8点阵一个
  TPYBoard板子一块
   数据线一条
   杜邦线若干
3.点亮8*8LED点阵

点阵后面有两排针脚,一排以1开头,即1-8针脚,一排以9开头,即9-16针脚,上图中⑨⑭⑧⑫①⑦②⑤的数字对应的即为针脚的对应的数字,当ROW 的⑨⑭⑧⑫①⑦②⑤为高电平,COL PIN NO.低电平时候,我们的LED即全部点亮了,为了方便操作行和列,我们可以将ROW的8个引脚接到我们TPYBoard的X1-X8,COL的8个引脚接到我们TPYBoard的Y1-Y8,这样我们控制X引脚Y引脚就可以控制哪个点亮跟灭了,想显示任何字符都没问题,快来试试吧。
5.控制8*8点阵
我们按照上面的步骤做完以后,然后通电,编写main.py文件,即可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字符或者图案,下面代码是在8*8点阵上显示心形图案,具体代码如下: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x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X1','X2','X3','X4','X5','X6','X7','X8']]
y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Y1','Y2','Y3','Y4','Y5','Y6','Y7','Y8']]
hanzi=['11111111','11011101','10001000','10000000','10000000','11000001','11100011','11110111']
def displayLED():
    flag=0
    for x_ in range(0,8):
        for b in range(0,8):
            print(b)
            if b!=flag:
                x_PIN[b].value(0)
        li_l = hanzi[x_]
        y_PIN[0].value(int(li_l[:1]))
        y_PIN[1].value(int(li_l[1:2]))
        y_PIN[2].value(int(li_l[2:3]))
        y_PIN[3].value(int(li_l[3:4]))
        y_PIN[4].value(int(li_l[4:5]))
        y_PIN[5].value(int(li_l[5:6]))
        y_PIN[6].value(int(li_l[6:7]))
        y_PIN[7].value(int(li_l[7:8]))
        x_PIN[flag].value(1)
        flag=flag+1
        pyb.delay(2)
while 1:
    display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