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驱动安装时,总是预安装成功,求解决方法,windows7的

楼主(2018-10-19):
(无正文)

网友A:
安装驱动的时候,你是没有接硬件的(USB转ttl?),因此,驱动装上不会立刻使用,提示你是预安装成功,等你插上硬件的时候,win7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就能看到系统分配的串口号了

网友B:
没有直接把板子插上去都是预安装

网友C:
连接上硬件以后再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先安装上的驱动,可以之后把硬件挂上去以后去设备管理里面看看设备有没有识别出来。如果没有,就连接上硬件之后再安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的时候,你是没有接硬件的(USB转ttl?),因此,驱动装上不会立刻使用,提示你是预安装成功,等你 ...

对的,但是插上硬件后,它检测不出来串口,因为这才不知道怎么办,普中的板子检测不出来,我同学慧静的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上硬件以后再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是先安装上的驱动,可以之后把硬件挂上去以后去设备管理里面看看设备有 ...

就是插上板子后,还不行,还是显示预安装成功。检测不出来串口,还有就是慧静的在电脑上没事,普中的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D:
你把设备管理器里面的串口取消了,然后在激活   在重新连接  我当初就是这样

网友D:
这里我找了方法  希望对你有用解决办法

网友E(2019-03-21):
引用 网友D:
这里我找了方法  希望对你有用https://pan.baidu.com/s/1Y7u3Px2JJ0_3DEuM1DNx_g  提取码:bov7]解决办法[/ ...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这个链接还能发一遍么,过期了

网友F:
卸载驱动,不要自动安装,手动寻找路径 对应32位和64位系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