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与ov2640二维码识别源码

楼主(2018-10-19):
大家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因为是源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cmi.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atk_qrdecode.h"

u16 qr_image_width;                                                //输入识别图像的宽度(长度=宽度)
u8         readok=0;                                                        //采集完一帧数据标识
u32 *dcmi_line_buf[2];                                        //摄像头采用一行一行读取,定义行缓存
u16 *rgb_data_buf;                                                //RGB565帧缓存buf
u16 dcmi_curline=0;                                                //摄像头输出数据,当前行编号

//摄像头数据DMA接收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void qr_dcmi_rx_callback(void)
{
        u32 *pbuf;
        u16 i;
        pbuf=(u32*)(rgb_data_buf+dcmi_curline*qr_image_width);//将rgb_data_buf地址偏移赋值给pbuf

        if(DMA2_Stream1->CR&(1<<19))//DMA使用buf1,读取buf0
        {
                for(i=0;i<qr_image_width/2;i++)
                {
                        pbuf[i]=dcmi_line_buf[0][i];
                }
        }else                                                                                 //DMA使用buf0,读取buf1
        {
                for(i=0;i<qr_image_width/2;i++)
                {
                        pbuf[i]=dcmi_line_buf[1][i];
                }
        }
        dcmi_curline++;
}

//imagewidth:<=240;大于240时,是240的整数倍
//imagebuf:RGB图像数据缓冲区
void qr_decode(u16 imagewidth,u16 *imagebuf)
{
        static u8 bartype=0;
        u8 *bmp;
        u8 *result=NULL;
        u16 Color;
        u16 i,j;
        u16 qr_img_width=0;                                                //输入识别器的图像宽度,最大不超过240!
        u8 qr_img_scale=0;                                                //压缩比例因子

        if(imagewidth>240)
        {
                if(imagewidth%240)return ;        //不是240的倍数,直接退出
                qr_img_width=240;
                qr_img_scale=imagewidth/qr_img_width;
        }else
        {
                qr_img_width=imagewidth;
                qr_img_scale=1;
        }
        result=mymalloc(SRAMIN,1536);//申请识别结果存放内存
        bmp=mymalloc(SRAMCCM,qr_img_width*qr_img_width);//CCM管理内存为60K,这里最大可申请240*240=56K
        mymemset(bmp,0,qr_img_width*qr_img_width);
        for(i=0;i<qr_img_width;i++)
        {
                for(j=0;j<qr_img_width;j++)                //将RGB565图片转成灰度
                {
                        Color=*(imagebuf+((i*imagewidth)+j)*qr_img_scale); //按照qr_img_scale压缩成240*240
                        *(bmp+i*qr_img_width+j)=(((Color&0xF800)>> 8)*76+((Color&0x7E0)>>3)*150+((Color&0x001F)<<3)*30)>>8;
                }
        }
        atk_qr_decode(qr_img_width,qr_img_width,bmp,bartype,result);//识别灰度图片(注意:单次耗时约0.2S)

        if(result[0]==0)//没有识别出来
        {
                bartype++;
                if(bartype>=5)bartype=0;
        }
        else if(result[0]!=0)//识别出来了,显示结果
        {
                BEEP=1;//打开蜂鸣器
                delay_ms(100);
                BEEP=0;
                POINT_COLOR=BLUE;
                LCD_Fill(0,(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2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ACK);
                Show_Str(0,(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20,lcddev.width,
                                                                (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20,(u8*)result,16,0
                                                );//LCD显示识别结果
                printf("\r\nresult:\r\n%s\r\n",result);//串口打印识别结果
        }
        myfree(SRAMCCM,bmp);                //释放灰度图bmp内存
        myfree(SRAMIN,result);        //释放识别结果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LCD_Init();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外部SRAM.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Clear(BLACK);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60,50,lcddev.width,16,16,(u8*)"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50,lcddev.width,6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Show_Str_Mid(0,0,(u8*)"探索者F4开发板",16,lcddev.width);
        Show_Str_Mid(0,20,(u8*)"二维码/条形码识别实验",16,lcddev.width);
        while(OV2640_Init())                //初始化OV2640
        {
                LCD_ShowString(60,50,lcddev.width,16,16,(u8*)"OV264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50,lcddev.width,6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OV2640_Special_Effects(0);//正常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My_DCMI_Init();                                                //DCMI配置

        qr_image_width=lcddev.width;
        if(qr_image_width>480)qr_image_width=480;//这里qr_image_width设置为240的倍数
        if(qr_image_width==320)qr_image_width=240;
        Show_Str(0,(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4,240,16,(u8*)"识别结果:",16,1);

        dcmi_line_buf[0]=mymalloc(SRAMIN,qr_image_width*2);                                                //为行缓存接收申请内存
        dcmi_line_buf[1]=mymalloc(SRAMIN,qr_image_width*2);                                                //为行缓存接收申请内存
        rgb_data_buf=mymalloc(SRAMEX,qr_image_width*qr_image_width*2);//为rgb帧缓存申请内存

        dcmi_rx_callback=qr_dcmi_rx_callback;//DMA数据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DCMI_DMA_Init(
                                                                        (u32)dcmi_line_buf[0],(u32)dcmi_line_buf[1],        \
                                                                        qr_image_width/2,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Inc_Enable
                                                         );//DCMI DMA配置

        OV2640_OutSize_Set(qr_image_width,qr_image_width);
        DCMI_Start();
        printf("SRAM IN:%d\r\n",my_mem_perused(SRAMIN));
        printf("SRAM EX:%d\r\n",my_mem_perused(SRAMEX));
        printf("SRAM CCM:%d\r\n",my_mem_perused(SRAMCCM));

        atk_qr_init();//初始化识别库,为算法申请内存

        printf("1SRAM IN:%d\r\n",my_mem_perused(SRAMIN));
        printf("1SRAM EX:%d\r\n",my_mem_perused(SRAMEX));
        printf("1SRAM CCM:%d\r\n",my_mem_perused(SRAMCCM));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
                {
                        if(key==KEY2_PRES)break;//按KEY2结束识别
                }
                if(readok==1)                        //采集到了一帧图像
                {
                        readok=0;
                        LCD_Color_Fill( (lcddev.width-qr_image_width)/2,(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        \
                                                                                        (lcddev.width+qr_image_width)/2-1,(lcddev.height+qr_image_width)/2-1,
                                                                                        rgb_data_buf );//显示图像

                        qr_decode(qr_image_width,rgb_data_buf);//识别图像

                }
                i++;
                if(i==20)//DS0闪烁.
                {
                        i=0;
                        LED0=!LED0;
                }
        }
        atk_qr_destroy();//释放算法内存
        printf("3SRAM IN:%d\r\n",my_mem_perused(SRAMIN));
        printf("3SRAM EX:%d\r\n",my_mem_perused(SRAMEX));
        printf("3SRAM CCM:%d\r\n",my_mem_perused(SRAMCCM));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200);
        }
}

(标准库版,适合探索者F407开发板)扩展实验SE01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ov2640采集的图像转灰度后会不会有很多杂点,我现在正在做基于stm32的车牌识别系统,用ov2640摄像头采集图像转黑白后效果不是很好,我用的是将yuv取其y转灰度的

网友B(2018-12-19):
这个会不会有读假点的现象啊

网友C(2019-09-10):
2640的数据需要多大分辨率的呢

网友D(2021-04-21):
你好,请问一下ov2640是怎么采集的

网友E:
请问,二维码扫描后的数据怎么传输出去呀

网友F(2023-01-18):
支持,非常好的资料,学习。还不能下载,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