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控制PCA9685舵机驱动板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19):
STM32F103控制PCA9685舵机驱动板

#include "pca9685.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void pca_write(u8 adrr,u8 data)//向PCA写数据,adrrd地址,data数据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u8 pca_read(u8 adrr)//从PCA读数据
{
        u8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r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a_adrr|0x01);
        IIC_Wait_Ack();

        data=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pca_setfreq(float freq)//设置PWM频率
{
                u8 prescale,oldmode,newmode;
                double prescaleval;
                freq *= 0.92;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floor(prescaleval + 0.5f);

                oldmode = pca_read(pca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_write(pca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_write(pca_pr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_write(pca_mode1, oldmode);
                delay_ms(2);

                pca_write(pca_mode1, oldmode | 0xa1);
}

void pca_setpwm(u8 num, u32 on, u32 off)
{
                pca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num:舵机PWM输出引脚0~15,on:PWM上升计数值0~4096,off:PWM下降计数值0~4096
一个PWM周期分成4096份,由0开始+1计数,计到on时跳变为高电平,继续计数到off时
跳变为低电平,直到计满4096重新开始。所以当on不等于0时可作延时,当on等于0时,
off/4096的值就是PWM的占空比。*/

/*
        函数作用:初始化舵机驱动板
        参数:1.PWM频率
                  2.初始化舵机角度
*/
void PCA_MG9XX_Init(float hz,u8 angle)
{
        u32 off=0;
        IIC_Init();
        pca_write(pca_mode1,0x0);
        pca_setfreq(hz);//设置PWM频率
        off=(u32)(145+angle*2.4);
        pca_setpwm(0,0,off);pca_setpwm(1,0,off);pca_setpwm(2,0,off);pca_setpwm(3,0,off);
        pca_setpwm(4,0,off);pca_setpwm(5,0,off);pca_setpwm(6,0,off);pca_setpwm(7,0,off);
        pca_setpwm(8,0,off);pca_setpwm(9,0,off);pca_setpwm(10,0,off);pca_setpwm(11,0,off);
        pca_setpwm(12,0,off);pca_setpwm(13,0,off);pca_setpwm(14,0,off);pca_setpwm(15,0,off);
        delay_ms(500);
}

/*
        函数作用:控制舵机转动;
        参数:1.输出端口,可选0~15;
                  2.起始角度,可选0~180;
                  3.结束角度,可选0~180;
                  4.模式选择,0 表示函数内无延时,调用时需要在函数后另外加延时函数,且不可调速,第五个参数可填任意值;
                                          1 表示函数内有延时,调用时不需要在函数后另外加延时函数,且不可调速,第五个参数可填任意值;
                                          2 表示速度可调,第五个参数表示速度值;
                  5.速度,可填大于 0 的任意值,填 1 时速度最快,数值越大,速度越小;
        注意事项:模式 0和1 的速度比模式 2 的最大速度大;
*/
void PCA_MG9XX(u8 num,u8 start_angle,u8 end_angle,u8 mode,u8 speed)
{
        u8 i;
        u32 off=0;
        switch(mode)
        {
                case 0:
                        off=(u32)(158+end_angle*2.2);
                        pca_setpwm(num,0,off);
                        break;
                case 1:
                        off=(u32)(158+end_angle*2.2);
                        pca_setpwm(num,0,off);
                        if(end_angle>start_angle){delay_ms((u16)((end_angle-start_angle)*2.7));}
                        else{delay_ms((u16)((start_angle-end_angle)*2.7));}
                        break;
                case 2:
                        if(end_angle>start_angle)
                        {
                                for(i=start_angle;i<=end_angle;i++)
                                {
                                        off=(u32)(158+i*2.2);
                                        pca_setpwm(num,0,off);
                                        delay_ms(2);
                                        delay_us(speed*250);
                                }
                        }
                        else if(start_angle>end_angle)
                        {
                                for(i=start_angle;i>=end_angle;i--)
                                {
                                        off=(u32)(158+i*2.2);
                                        pca_setpwm(num,0,off);
                                        delay_ms(2);
                                        delay_us(speed*250);
                                }
                        }
                        break;
        }
}

网友A:
非常感谢,能给点备注吗?,请问一下函数void PCA_MG9XX(u8 num,u8 start_angle,u8 end_angle,u8 mode,u8 speed)中的数字2.2是什么意思?感谢

网友B(2019-01-18):
感觉写的不错,应该是可以用,就是这边.h的代码没贴出来,还要下一下

网友C(2019-03-10):
你好  你的码源我已经下载 我有些疑问 就是PCA9685和32板子那个IO口连接呢

网友D(2019-04-22):
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E(2019-05-29):
这个确实很有用,pca9685只在arduino上用过,STM32上没有直接能用的库

网友F(2019-07-26):
下载了,然后把IIC的对应接口改成自己板子对应的了,给端子接了5.5V电压,但是对应输出通道没有pwm输出,请问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G(2019-08-29):
谢谢大佬提供源码。

网友H(2019-11-03):
感谢感谢,很好用。攒攒啊

网友I(2020-02-09):
你好 我有些疑问 就是PCA9685和32板子那个IO口连接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能给点备注吗?,请问一下函数void PCA_MG9XX(u8 num,u8 start_angle,u8 end_angle,u8 mode,u8 s ...

360/158=2.2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码源我已经下载 我有些疑问 就是PCA9685和32板子那个IO口连接呢

这个IIC通讯,自己搭配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感谢感谢,很好用。攒攒啊

网友K(2020-03-20):
楼主 模式2调速 不能用 是什么原因

网友L(2020-09-23):
这个网站同一个文件第二次下载还需要积分吗?

网友M(2020-12-02):
为啥用来驱动LED灯不行呢

网友M:
不知道是IIC错了还是PWM设置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 模式2调速 不能用 是什么原因

搞好了吗???

网友N:
感谢,写的很详细

网友O(2021-10-07):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驱动舵机没反应呢,硬件连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