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和定时器中断来控制,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帮我看一看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sbit k1=P3^2;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10ms(uchar a)
{
    uchar 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scan()
{
uint flag=0;
if(k2==0X00)
{
  delay10ms(1);
  if(k2==0X00)
   {
     P2=0xFF;
     flag=!flag;
   }
}
}
void main()
{
  TMOD=0x02;
  TH0=0xf6;
  TL0=0xf6;
  ET0=1;EA=1;
  TR0=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0
{
  uint flag=0;
  uchar temp;
  uchar i;
  if(flag==1)
  {
    temp=0x80;
    for(i=0;i<4;i++)
    {
     P0=tab[i+1];
     P2=~temp;
     temp=temp>>1;
     P2=0xff;
    }
  }

}

编译结果

编译结果

网友A(2018-10-19):
第十八行中的K2 定义了吗?

网友B:
谢谢我大意了,第三行#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写成#define uint unsiigned uint,还有上面k1写成下面k2了。

网友C:
flag 应该定义为全局变量,K2的定义好象也有问题不细看了,

网友D:
第三行#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写错了,这个应该是#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第四行sbit K1=P3^2; 按键函数里面你却用了K2,不出意外你应该是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