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k1);在单片机独立按键里面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啊,看不懂!

楼主(2018-10-20):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while(!k1);就是等待按键松开,while()是循环,括号内非0就满足条件,按键是按下0,松开1,松开后这个循环条件就不满足了,等待结束。

网友B:
按下K1==0,!k==1,while(!k1)检测时候松手

网友C:
意思是:非1(为0)的时候,无限循环;为1的时候执行下一条。

网友D:
while(!k1);   就是  while(k1==0);  在这儿的作用就是只要 k1为零(按键未松开),就反复执行这一条语句直到 k1为1(按键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k1);就是等待按键松开,while()是循环,括号内非0就满足条件,按键是按下0,松开1,松开后这个循环 ...

那为什么我松开了按键,那个灯并没有熄灭,而我重新按下按键灯才熄灭啊!

网友E:
“在独立按键里面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这句话我也看不懂。

网友F:
这个k1的读取应该是用的中断,否则当k1按下,while(!k1)会一直执行,等待k1状态变化了才会释放。

网友G:
K1==0,!k==1,while(!k1)检测时候松手

网友H:
K1应该是返回值,!K1是非K1,如果K1不为零,!K1为零,反之亦然

网友I:
k1看成一个变量就对了

网友J(2020-04-01):
引用 网友A:
while(!k1);就是等待按键松开,while()是循环,括号内非0就满足条件,按键是按下0,松开1,松开后这个循环 ...

等待结束是什么意思

网友K(2020-10-12):
上面写了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L:
意思是当检测到K1高低电平时执行while()循环的指令

网友M:
楼主就是小白,建议你多多看书,这程序完全是为小白准备的,这都还有注释还不清楚。以你的程序说明吧!看懂就懂,不懂建议你重头学或者别学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松开了按键,那个灯并没有熄灭,而我重新按下按键灯才熄灭啊!

独立按键啊,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程序实现是没按下一次就标志位取反。至于那个while(!k1),是你在松开按键后,这个程序才能捕获你下一次按键动作。防止你一直按下不松手,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一直按住按键,灯会闪,间隔是你的消抖时间。

网友O: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松开了按键,那个灯并没有熄灭,而我重新按下按键灯才熄灭啊!

反复按动K1,LED都能在亮与灭之间转换就说明此段代码正常,否则是消抖延时不恰当。

网友P(2020-11-21):
引用 网友M:
楼主就是小白,建议你多多看书,这程序完全是为小白准备的,这都还有注释还不清楚。以你的程序说明吧!看懂 ...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