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波形的产生和停止,可以付费,急!

楼主(2018-10-20):
我用AVRmega16写了一个可以斜坡加速的PWM波,现在想通过串口控制波形的产生和停止,发送一个指令产生波形,再发送一个指令停止产生,有大神会吗,真的很急,付费也可以,跪谢!!!!!

网友A:
这个很方便的,约定一个字符,比如 0xff 停止,0xfe 开始,使用串口通信,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就行了

网友B:
更改PWM寄存器值,按照ni你要的斜率计算就行

网友B:
更改pwm寄存器,按照斜率更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方便的,约定一个字符,比如 0xff 停止,0xfe 开始,使用串口通信,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就行了

可以加您具体讨论一下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