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控制US-100串口超声波测距源码

楼主(2018-10-20):
STM32F1控制US-100串口超声波测距

#include "usart-ultrasoni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Tick.h"

//超声波测距,获取一次测量值
u16 Ultrasonic_ranging()
{
        u16 range=0;
        usart_r=256;
        USART_SendData(USART1,'U');
        while(usart_r==256);
        range+=usart_r*256;        usart_r=256;
        while(usart_r==256);
        range+=usart_r;                usart_r=256;
        return range;
}

//超声波测距,多次测量滤波
//参数是测量次数
u16 Ultrasonic_ranging_s(u8 time)
{
        u16 range=0,refer_range=0,sum_range=0,return_range=0;
        u8 num=0;
        range=Ultrasonic_ranging();        //先测一次得到参考值
        if((range>19)&&(range<4000))//当参考值大于19小于4000时正确
        {
                refer_range=range;
                for(;time>0;time--)                //多测几次,矫正参考值
                {
                        range=Ultrasonic_ranging();
                        if((range>19)&&(range<4000)&&((refer_range-range<10)||(range-refer_range<10)))//测量值在20到4000之间,且偏离参考值不超过10
                        {
                                sum_range+=range;
                                num++;
                                refer_range=(refer_range+range)/2;//用有效测量值矫正参考值
                        }
                        delay_ms(10);//消除余波的干扰
                }
                return_range=(sum_range+refer_range)/(num+1);//把参考值和多次测量得到的有效值取算数平均数,作为返回值;
                return return_range;
        }
        else{        return 0;        }//如果超出4000mm返回0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usart-ultrasonic.h"

/*
//        程序功能:使用US-100串口超声波模块测距,并滤波使测量值稳定
//        芯片型号:STM32F103ZET6
//        实验平台:普中PZ6806L开发板
//        作者:XXK
//        2018年10月20日
*/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TFTLCD_Init();
                USART1_Init(9600);//超声波测距模块US-100使用的波特率是9600,不可更改

                while(1)
                {
                        led1=!led1;
                        LCD_ShowNum(50,50,(u32)Ultrasonic_ranging_s(3),4,24);//屏幕显示测量值,单位毫米
                }
}

网友A(2019-08-09):
我想要这个代码

网友B:
这个代码没问题吗?为什么我的没东西

网友C(2020-04-14):
谢谢楼主提供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没问题吗?为什么我的没东西

串口发送数据换成
0x55

网友E(2020-11-05):
请问用这个程序,超声波传感器的Trig,Echo这两个脚应该接那两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