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51单片机集成,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8-10-20):
目前能做最小系统,但是想要把其他的外设加进来,不知道怎么做能让系统不会出现多个引脚之间串线

楼主:
主要是加一些常用的模块

网友A:
得做电路分析,。。。。。。此外,实际需求中,往往是某几个外设的。。。。。

网友B:
你可以参考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这是基础吧,一般不加太多的外设没有问题,真的太多外设,用杜邦线接到其它的接口,所以一定要看懂原理图

网友D:
串线避免不了,除非芯片集成,要做的只能尽量系统化模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