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4N触摸按键模块stm32例程源码

楼主(2018-10-20):
实现功能为按1亮一个灯,按2两2个灯,以此类推,抬手熄灭。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define KEY1_PRES 1
#define KEY2_PRES 2
#define KEY3_PRES 3
#define KEY4_PRES 4

#define KEY1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3)
#define KEY2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4)
#define KEY3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5)
#define KEY4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6)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mode);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i;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按1亮一个灯,按二亮两个灯,抬手熄灭 */

                        i=KEY_Scan(1);

                switch(i)
                {
                        case 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break;

                        case 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break;
                        case 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break;
                        case 3: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break;
                        case 4: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break;

                        default:HAL_Delay(10);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mode)
{
                static uint8_t key_up=1; //按键松开标志
          if(mode) 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1==1||KEY2==1||KEY3==1||KEY4==1))
            {
                                        HAL_Delay(10);  //去抖动
                                        key_up=0;
                                        if(KEY1==1)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1)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3==1)return KEY3_PRES;
                                        else if(KEY4==1)return KEY4_PRES;

                        }else if(KEY1==0&&KEY2==0&&KEY3==0&&KEY4==0)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