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检测高频信号频率?

楼主(2018-10-20):
求一个程序和电路图 能检测高频信号

网友A:
得具体一些的技术参数

~~~~~~~~~~~~~~~~~~~~~~~~~~~~~

网友B:
只能做到内部sys_clk的1/N,外部计数器。

网友C:
100M以上用分频器分频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找我  加我把 我给你 787589799

网友E:
F->V 变化,在加一个AD芯片。 这样检查频率不在单片机了。

网友F:
1、单片机内有计数器和计时器,设你固定计时器为1秒钟,用计数器计算频率的脉冲个数,如果是100个,那么频率就是100Hz;另一种方式,用计数器计算100脉冲,然后去读计时器这100个脉冲用了多少时间,如果是2秒,100/2=50Hz那就是50Hz。
2、幅度需要分压取样,可以直接在220V上做个1/100分压,或者做个隔离取样,互感器效果比较好,成本稍高,推荐这种方式。

楼主(2018-12-20):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高频信号,是指多少?

17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