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外部中断0函数中使用定时器,求修改所给程序。

楼主(2018-10-20):
//目前程序的问题,第一个延时可以成功,但是外部中断0中就无法使用延时程序(精确延时)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x[]={0xff,0xfd};
uchar y[]={0xaa,0x55};
uchar z[]={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int tt,m,a,temp;
delay(uint z)
{
        tt=0;
        TH0=(65536-18432)/256;
        TL0=(65536-18432)%256;
        EA=1;
        ET0=1;
        TMOD=0X01;//选择定时器0中断方式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进入循环,同时开始定时,50ms后,tt=20
        {
        if(tt==z)//1s后进入if语句
                {
                return 0;
                }
        }
}
void main()
{
        EA=1;
        EX0=1;
        EX1=1;
        IT0=0;//水平
        IT1=1;//跳沿
        PX0=0;
        PX1=1;//设置优先级
        while(1)
        {
                for(m=0;m<10;m++)
                {
                P1=x[m%2];
                 delay(50);
                a=1;
                delay(100);
                a=2;
                }
        }
}
void xyz() interrupt 1
{
        TH0=(65536-18432)/256;
        TL0=(65536-18432)%256;
        tt++;
}
void zero() interrupt 2
{
                for(m=1;m<10;m++)
                {
                temp=P1;
                P1=y[m%2];
                 delay(50);
                a=1;
                P1=temp;
                }
}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如果是延时不准的话,将延时用的定时器优先级设置为最高,其他中断都比他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