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可以调用rand函数吗

楼主(2018-10-20):
我想调用rand函数产生随机数,头文件用了time,stdio,stdlib,但是不能打开time.h

网友A:
#include<stdlib.h>

t=t + rand() *20;
srand(t); //Ëæ»úêy3õê¼»ˉ
iNum=(char)(rand()%10); //è¡Ëæ»úêy(0¡«9)

网友B:
可以,重新试下

网友C:
rand()在stdlib.h中,与time.h无关。
time.h不是keil的自带头文件,是程序员自己写的,你得找到写这个内容的人才能知道其内容。

网友D:
可以重新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nclude

t=t + rand() *20;

您写的这个后面注释是乱码,没看懂啥意思,能再次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F:
可以的,调用对应的头文件就好,这里大神特多

楼主:
了解了下,用rand还要用srand,srand里有一个种子,要让这个种子每次调用都不一样,佛则每次rand产生的随机数是一样的,我用time.h头文件是希望用电脑自带的时间来产生可变的种子,但是51单片机里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比如用定时器的方法

网友G:
用定时器的计数值初始化srand,然后用rand产生随机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