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I017+51单片机制作的PPT翻页笔程序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10-21):
楼主整理的资源,大家可以来看看哈
模拟USB键盘的USB接口芯片开发使用说明书
1. UI017简要介绍
UI017 通过模拟 USB 键盘,将 UART 接收来的数据转换为键盘格式的数据发给PC/安卓手机平板,从而在 PC/安卓手机平板上显示出来。
UI017 适用于需要将数据传给 PC/安卓手机平板显示的应用,如条码枪、电子秤、RFID读卡器、身份证读卡器等。UI017 还支持多个多媒体键。

UI017引脚图:

UI017管脚功能定义:

UI017电路图:

2. UI017功能、性能
您可以将希望在 PC 上显示的字符(ASCII)发给 UI017,由 UI017 转换为
USB 键盘的数据格式发给PC,在 PC的记事本、写字板或 WORD 等软件中就可
以显示出您想要的字符。发给PC 的数据相当于您在键盘上输入的数据。
全速/低速USB HID接口,无需安装驱动、应用软件,即插即用
支持5V 或 3.3V、9600N81 UART接口
支持windows2000/Xp/Vista/win7/8/10;支持 Linux;
支持安卓平板、手机OTG 连接(部分安卓平板、手机 OTG不支持全速,只支持低速)
支持全键盘、组合键操作(不能完整支持任意组合键)
使用 HID Usage ID
支持读取 NumLock、CapsLock、ScrollLock LED 的状态
支持输入0x01~0x7F 的ASCII
在 0x01~0x7F之外的字符将不予转换
ASCII 输入支持多国语言(2017 年6 月以后发货的芯片有此功能)
除了标准美式键盘外,还支持德语、英国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际、巴西)、意大利语
同时支持ASCII、HID Usage ID两种输入方式,可随意切换。
支持21 个多媒体按键
电源控制3 个:关闭电源、休眠、唤醒
快捷键4 个:打开邮件软件、打开计算器、打开资源管理器、打开资
源管理器查找界面
播放器控制 8 个:打开播放器、播放/暂停、停止、音量升高、音量降低、静音、上一个文件、下一个文件
网页浏览控制 6 个:打开浏览器/回到主页、后退、前进、停止、刷新、打开收藏夹
支持自动或不自动释放按键,更加灵活
全速芯片支持每秒256 个字符的输入速度, 相当于不到4ms 就可以在PC上显示1 个字符
低速芯片支持每秒50 个字符
简单的外围电路设计
不需要外围晶体、复位电路,只需两颗电容
SOP14/SOP18封装
注意:以下说明中,0x 表示后面的数据是十六进制。如0x80,表示十六进
制的 80。

4.开发使用指南
UI017 在正常工作时,外围电路只需要两颗电容,电脑/平板/手机上不需要装任何驱动,连接上USB 接口就可以使用。
4.1.引脚定义
UI017 有两种封装,请优先选择SOP14封装。

4.3.UART数据帧格式
UART的数据帧格式为:9600bps 波特率,8 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2位停止位。上电后,UI017 的UART_RDY引脚输出低,表明 UI017正在等待上位机初始化,此时,UART_RX引脚不接收任何数据。UI017的 UART_RDY 引脚输出高后,UI017的 UART_RX 引脚就处于监听状态,一旦接收到数据,立即转换发送给上位机。

4.4.1.ASCII 输入方式
ASCII输入方式下,MCU 只需要将需要在 PC 上显示的ASCII值发给UI017就可以。ASCII表格请参考附录1。
ASCII输入方式下,MCU 输入1 个字节1 个字符,该方式下不能实现组合按键。
ASCII输入方式下,如果 MODE0=低时,MCU 只需发 0x00 就可以释放当前所有正常按键。
如果要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命令,请参考“串口调试工具设置说明”。如果使用单片机发命令,请参考“单片机发命令 C 语言示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uchar R_data;
bit R_flag=0;
uchar page_up[] = {0x80,0x4b};
uchar page_down[] = {0x80,0x4e};
uchar f5[] = {0x80,0x3e};
uchar esc[] = {0x80,0x29};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1的方式2
     PCON = 0x00;   //不倍频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并且启动串行接收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Uart_SendByte(uchar Byte)
* 功能 : 串口发送1字节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Send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如果发送完毕,硬件会置位TI
        {
                _nop_();
        }
        TI = 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i;
        Uart_Init();
        while(1)
        {
                if(R_flag==1)
                {
                        switch(R_data)
                        {
                                case 1:{for(i=0;i<2;i++) Uart_SendByte(page_up[i]);break;}
                                case 2:{for(i=0;i<2;i++) Uart_SendByte(page_down[i]);break;}
                                case 3:{for(i=0;i<2;i++) Uart_SendByte(f5[i]);break;}
                                case 4:{for(i=0;i<2;i++) Uart_SendByte(esc[i]);break;}
                        }
                        //P1 =  R_data;
                        //Uart_SendByte(R_data);
                        R_flag=0;
                }
        }
}
/********************************************************************
* 名称 : Uart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        static uchar i = 7;    //定义为静态变量,当重新进入这个子函数时 i 的值不会发生改变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_data= SBUF;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RI = 0;
                R_flag=1;
        }
        EA = 1;
}

网友A:
就这些吗,都没用到

网友B(2019-10-15):
可以可以

网友B:
您好,楼主,可以请你做一款翻页笔吗?

网友C(2020-04-02):
您好,有Proteus的仿真图嘛?

网友D(2020-05-11):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Proteus的仿真图嘛?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E(2022-04-30):
有原理图吗

网友F(2024-06-13):
请问楼主有Proteus 8 Professional的仿真图吗。新手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