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5529的温湿度程序

楼主(2018-10-21):
一次实验项目做的工程,用MSP430F5529为主控,用WiFi模块传输数据,用DHT11模块检测温湿度,同时还检测光照情况和毒气检测功能。

/*
* light.c
*
*  Created on: 2018年9月27日
*      Author: Wade
*        call:13594729060
*/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HAL_Dogs102x6.h"
#include "NumberShow.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ight.h"
#include "gas.h"
#include "led.h"
#include "wifi.h"

int LedStatus;

void Menu(){
                Dogs102x6_stringDraw(0, 0, "Smart Home System",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2, 0, "Tem:",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2, 46, "C",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0, "Hum:",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46,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4, 0, "Lig:",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0, "Gas:",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0, "LED:", DOGS102x6_DRAW_NORMAL);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UCSCTL4 |= SELS__DCOCLK ;

  Dogs102x6_init();
  Dogs102x6_clearScreen();                     //清屏

  Dogs102x6_init();//初始化LC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Dogs102x6_setContrast(15); //设置对比度
  Dogs102x6_setBacklight(11);//设置背光度

  WifiConfig();  //wifi初始化(含串口)

  while (1)
  {
                Dogs102x6_clearScreen();//清屏
                Menu();                                        //重画菜单界面
                DHT11( );                                //测量温湿度数据,并显示在LCD上
                light();                                //测量光照情况,并把结果显示在LCD上
                gas();                                        //测量烟雾情况,并把结果显示在LCD上
                led();                                        //检测LED状态,并把结果显示在LCD上
                delay_ms(2000);                        //延时2s,确保温湿度测量时间间隔
  }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if('1' == UCA1RXBUF)
            {
                    P1DIR |= 0x01;
                    P1OUT |= 0x01;                                        //点亮LED灯
                    LedStatus = 1;                                        //LED的FLAG,作为在LCD上显示状态的依据
            }
            else if('0' == UCA1RXBUF)
            {
                    P1DIR |= 0x01;
                    P1OUT &= 0xFE;                                        //熄灭LED灯
                    LedStatus = 0;                                        //LED的FLAG,作为在LCD上显示状态的依据
            }
            else if('2' == UCA1RXBUF)
            {
                    WifiSendMessage();                                //WiFi将测量的数据发送到客户端
            }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19-04-06):
请问你毒气传感器,光照,WiFi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毒气传感器和显示屏以及光照传感器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