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哪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可以位选

楼主:
有请问规律吗,好乱

网友A(2018-10-21):
地址能被8整除的.

网友B: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数据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C:
地址低位为0或8的可以位操作。

网友D:
1-8的话可以的

网友E:
ADD寄存器可以拆

网友C:
51单片机SFR只有地址低位是0和8的可以位操作。如:80h/88h/90h/98h......e8h,共11个。其余的不行。

网友F:
1-8可以的

网友G:
51单片机SFR只有地址低位是0和8的可以位操作。如:80h/88h/90h/98h......e8h,共11个。其余的不行

网友C:
说的是“SFR”,特殊功能寄存器。不是内存(RAM)。
内存是从00H~2FH都可以位操作。

网友C:
这是什么意思?老是出现这个让人烦心。其他的论坛都没有。